新手请教

楼主(2010-03-05):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我用华科尔2401控玩REFLEX
模拟器
,控配的狗,现在想问,用这控和狗能否玩凤凰?软件在哪里下 载?多谢了!

网友A:
控配的狗一般只能玩REFLEX或者软件破解玩G4了。
我用X9这个,所有最新版模拟器都能玩。又便宜。
不用买超过一百块的狗,其实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