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高手-如何实测电池的放电曲线

楼主(2010-03-05):
比方说想测试一下手头30C/2200mah的LIPO
电池
组。
是需要下 载什么软件和用什么
充电器
?我看到自己的充电器说明书上写:放电<7A ,似乎行不通。
特请教高手教我。

网友A:
电池厂是通过专业的测试仪器来测试的。
但好的遥控上也可以测试,但我没用过啊。

网友B:
这个需要专业的工具
貌似MAXpro的电显可以显示飞行数据
再自己绘曲线图

网友C:
如果测试大电流下的情况,接个500W的车用逆变器,接上200W的阻性负载,每隔10秒记下电池两端的电压。然后按照记录值做成放电曲线就OK了

网友:
没必要这么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