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纸飞机的进来下

楼主(2010-03-06):
新手入魔准备从纸飞机下手

图纸就用这个

想买新西达2212.30A套装,电机应该选择什么KV值的?浆选5030?【以后飞KT.MD小赛就不打算换电机了】没米啊

还有纸飞机的舵机用9克的行不?还是非得用5克的?

电池选3s多大容量的好飞一点呢?

这个电机位置和重心怎么找啊,搜索半天也没找到...

高手回答一下吧,白天就打算拍设备,急...

网友A:
这么小的纸飞机,装不起2212的,换AX的1806N微型铃铛比较合适点。桨就用EP5030。舵机用9克勉强,不过真想飞爽的话还是换4.3克的更合适点。电池嘛,最好是2S吧,配2500rpm/V的1806N电机;实在要用3S的话,电机就得换成2080rpm/V的。其实,真正想说的是,纸飞机可以做大点,设备更好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纸飞机,装不起2212的,换AX的1806N微型铃铛比较合适点。桨就用EP5030。舵机用9克勉强,不过真想飞爽的话还是换4.3克的更合适点。电池嘛,最好是2S吧,配2500rpm/V的1806N电机;实在要用3S的话,电机就得换成 ...

第一次做飞机,放大也的又一定的比例啊,还得配合电机,浆,超级不懂...

XXD30A不是以后省的换了嘛,小区场地小,纸飞机练练手,电池2S就行了

实在是相中敏定的182了,这点地方新手也飞不了,呵呵

网友:
补充,重心就在三份之一位置。你的飞机有点小,放到到九十CM再上2212会好点,但桨要换成8X6左右哦。

网友:
2208KV2600,5030桨,3S1000电池,电池尽量靠前。

网友B:
最佳配置,AX1818(也叫1806N)马达 KV2500 5030桨,3S 800-1000MA 15-20C电池,2S不够力,10A电调,总重250克以内最好,纸飞机尺寸不要做的过大,大了顶风很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佳配置,AX1818(也叫1806N)马达 KV2500 5030桨,3S 800-1000MA 15-20C电池,2S不够力,10A电调,总重250克以内最好,纸飞机尺寸不要做的过大,大了顶风很不好飞

10A的电调飘飘能用不?
这个图纸是标准的不是?
舵机用几克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3S的电池我也有一个,非常重,纸的飞机根本不可能,除非LZ的纸是非凡的纸。

网友:
LS的搞笑了,纸飞机,所指的不是纸做的飞机,而是用KT做的一种外观像我们小时候用纸折叠的飞机一样的飞机

网友:
 我做了一架。秒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10A的电调飘飘能用不?
这个图纸是标准的不是?
舵机用几克的?

1806N 2080rpm/V电机最大允许持续电流是7A,所以10A电调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