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吊小东西然后把东西扔下来

楼主(2010-03-06):
LAMA 吊小东西
然后把东西扔下来。

大家有什么好的实现方法吗?一个舵机实现!

网友:
开关通道 设置一个 电磁铁 引起一个小动作把东西扔下来

用绳子 栓上 开关通道 加一个电热丝 烧断绳子掉下 来

网友:
现在Esky怎么买不到配件了!你们配件在哪里买的?有Lama v4的吗?

楼主:
这个。。。配件在重庆玩模型店有卖的

网友:
不用舵机实现:拉马稳,水平杆——方向打到头机身一倾斜就滑落;单桨就需要高手了,要不飞机就折跟头了~~

网友:
可以,用舵机做个联动装置,连接联动杆,用开关通道控制

网友:
以后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网友:
配件,淘宝

网友:
用单片机做一个U盘那么大的控制器,再加一个微型舵机,整个系统的电源接4合1的电源,再接入油门和左右2个通道,单片机监听2个通道的信号,满足动作条件就控制微型舵机执行动作。类似的原理,还可以进行空中拍照等操作,理论上可以扩展出任意多个通道,这个方法只需要使用原来的4通道遥控器

举例说明:
1 先确定扔东西的信号:油门摇杆在5秒内反复上下5次,很小的幅度,同时左右摇杆反复5次,同样是很小的幅度,这样的操作不会对飞机有什么影响,但这个有规律的变化可以被单片机监听到
2 单片机写好监听上面信号的程序,发现信号则控制舵机执行动作

LZ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可参考arduino mini,主控板只要几十,更多资料www.arduino.cc

网友:
控制LAMA的控是哪个?
非2.4G的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实现(2.4G的没研究过):
1、若是0404这样的控,原本就是一个6通的控,可直接在控上增加一个开关,开关控制第六通道的信号。
2、lama的4IN1中的接收机原本也是个6通的接收机,在第六通道上接个舵机,控上的开关控制舵机拉动一个金属栓(类似老式的门上的横销),使物件脱钩便可实现投送物件了。

网友:
如果是6通的控和接收机,就很简单,用你的方法就可以了

如果控和接收机任意一个是4通道,就可以用我的方法,控制信号改为接入舵机的信号,就和是不是2.4G没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