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想来一台带锯啊。。。

楼主(2010-03-06):
Belt Driving Metal Band Saw - WBS115
FEATURES:
  • Large capacity at low cost
  • Rugged cast-iron construction
  • Mitre vice ensures postitive matertral
  • clamping between 45°-90°
  • Automatic cut-out on completion
SPECIFICATION:
Model No.
WBS115
Capacity 90 °
Ø115mm
Capacity 90 °
100x150mm
Capacity 45 °
Ø70mm
Capacity 45 °
85x65mm
Saw belt speed
20/30/50m/min
Saw belt dimensions
1638x12.7x0.65mm
Motor power
550w
Net weight
62kgs

楼主:
问了问价1300是团购价。。也没说多少人才算团购。不算很贵,好想来一台啊。。。 不过买了一台“巨型”7032.。。 在弄个这个进屋。我怕就没下脚的地方了。。

德伟的那个锯条不大好配。。。 纠结啊。。。。。

大家都怎么下料呢。。。

网友:
我准备D台,圆锯片机下料

网友A:
圆锯下料也有想过.像木工那种反装在桌上还是有其它方法更好.888版主你的想法可否分享

网友:
还是带锯好,噪音小,我现在基本不敢用切割机,角磨机,用了怕被小区居民投诉,下料只能用手锯搞。

最近买带锯的想法很强烈

楼主:
我也是。。 可是使用率会很低的否? 我看老外的网页上带锯都可以用来粗加工的。。 比如先大概的割出燕尾 在铣一刀就行了。。

网友:
楼主哪问的?一起团啊

网友:
我也想搞1台,今天用锯片刀切料,结果崩了刀片,很危险的样子~
这是什么牌子型号的啊?哪里搞团购呢?

网友:
很好用的直径90钢料45分钟搞定

楼主:
猴王的多少钱搞的?

回cat7406我在北京。。。 可是我就怕这个玩意太大了 占用我小小的10平米空间。。。

楼主:
猴王 我看您那个好似跟我找到的这个差不多大 能否帮忙测量一个尺寸?(不含下面那个小架子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cat7406我在北京。。。 可是我就怕这个玩意太大了 占用我小小的10平米空间。。。

1300还真不算贵,前年不马虎买的迪马特的和猴王这台一样的好像14XX呢,而且很快就涨价了。这个什么牌子的,在哪里有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锯下料也有想过.像木工那种反装在桌上还是有其它方法更好.888版主你的想法可否分享

做成卧铣那样的结构的。不同的是床头箱移动,工件是固定的。与卧铣正好反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ryobitools.com/tilesaws/#/ws750-tile-saw
用这种台式云石机吧,锯轴径是20毫米的吧,有切铁锯片也是20毫米孔径的,工作时喷水冷却,那样裁切下来的钢板也就不会变形了。铁削遇到水流也就不会弹飞很远了 ...

云石机的转速太高,嗓音很大。高转锯铁太危险。我准备D的就用100-200左右的转速就行了。

楼主:
带锯 伟舜的啊 上面不是有LOGO么 就是怕台太大。。。 家里地方小。。

网友:
德伟的带锯很是不错,适合我等的业余使用

网友:
这种带锯机锯料的时候要喷水吗?

楼主:
速度慢不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