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炸机主轴歪了,卡住十字盘的眼球轴承,十字盘如何 ...
请教,炸机主轴歪了,卡住十字盘的眼球轴承,十字盘如何取出来

楼主(2010-03-06):
RT

网友A:
麻烦大了。等老师上课!

网友B:
上图才知道。
主轴弯了,多数在十字盘上面,卸下大齿,拔开球头扣,就能把整个主轴系拔出,再拔开倾斜盘和混控臂的球头扣,倾斜盘就能从主轴下面退出。

楼主:
哦,对,可以从下面出来,谢了

网友C:
这种问题很简单啊

网友D:
锯掉主轴

网友E:
两头都不行的话,只能用切割片把轴割了,磨平后拔出来。

网友F:
把旋翼头先拆下来呀。在把舵机拉杆与斜盘分开。。在把小齿盘下的螺丝跟主轴限位环的螺丝松出来。主轴不就出来拉。斜盘总有一边可以出来的呀。

网友G:
原帖由
Edward
于 2010-3-6 01:51 发表
上图才知道。
主轴弯了,多数在十字盘上面,卸下大齿,拔开球头扣,就能把整个主轴系拔出,再拔开倾斜盘和混控臂的球头扣,倾斜盘就能从主轴下面退出。 [/quote正解.

网友H:
把十字盘上4个球头扣 歇下 上下都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