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 B-17 轰炸机 (图)急人啊

楼主(2010-03-06):
全称:B 17-EP
翼展 :65in/1650mm
翼面积:548.7sq in / 35.4 sq dm
飞行重量 : 4.5 lb / 2100 g
机身长度: 46.7 in / 1187 mm

Boeing B-17 Bomber - EP (military)参数

Wing Span: 65in/1650mm

Wing Area: 548.7sq in/35.4 sq dm

Flying Weight: 4.5lbs/2100g

Fuselage Length: 46.7in/1187mm

Motor Required: Brushless Motor 400T X 4

Battery: 11.1V 1800-2200 mAh Li-Poly X 2

Propeller: 8*5 X 4pcs

Brushless Speed Controller: 15-25A X 4

Radio Required: 4 Channels, 5 Servos

轻木机

请大家给点儿建议
我准备上四个2830 KV1000 8060桨 子弹头桨夹 要把拉力增至4000以上用什么配置
电调30A四个
9G辉盛舵机五个
2200 20C 两个
本人想在在这个飞机腹下开弹仓,打开弹仓后,旋转dao dan挂架放下突出到机身外,dao dan用遥控器开关点火请老鸟们帮忙出点子,怎么做那个旋转挂架,发射一枚dao dan旋转一格,总量挂六枚。

大家敬请发言,给点儿详细建议!
多谢啦!

网友:
  够猛,期待你的4发

网友:
桨换GWS的HD8040×3一对,HD8040R×3一对,不为别的,就为了这么漂亮的飞机……  电机试试双天的2830CA 980rpm/V的,应该比普通品牌的强。

网友A:
9G辉盛舵机五个,舵机小了些吧。用MG82或85稳妥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9G辉盛舵机五个,舵机小了些吧。用MG82或85稳妥些

淘宝上没搜到,什么牌子啊

网友:
另外劝一句,推力并非越大越好。这种像真机不是特技机,也飞不了特技,推重比只需要0.6就能轻松飞了。留点余量假设全油门推重比到0.9,2000克推力远远超过足够了。那么单发拉力500克这个级别,也就是KV值900左右的C2830级别外转子无刷电机配合8寸桨能轻易实现的,电流小,拉力效率非常高。

楼主:
因为我要载重1000G左右呢,所以要加大啊
这个机的起飞重量2100,只是按照最低的配置设定的,两个低容量电池,电调也小电机也小。自重也就小了,但相信一定比较重的,预计自重约2500-2800G,所以我要尽量富于的拉力承载其他设备,如自制**、弹仓、dao dan等

网友:
楼主你只考虑了推重比,你想过翼载荷吗?按照你的算法每平方分米能达到88克。飞机速度必须很快才能飞起来否则会掉高度。另外转弯也会很困难。还有你的飞机强度够吗?不过我还是欣赏楼主这种DLY精神。

网友B:
话说3KG的载重机,4.5KG的拉力可以轻松带12KG东西上天了....

网友C:
楼主,我是看了孟菲斯美女号爱上这飞机的,很想买一架,非常关注你的照片,期待早点发图片,好我也买一架,我就是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是看了孟菲斯美女号爱上这飞机的,很想买一架,非常关注你的照片,期待早点发图片,好我也买一架,我就是喜欢

你再看看<<注意:高空十二点方向>>
更着迷了

网友:
这一款B-17也可以做KT机
做成尾推方式
前面用四个小桨当风车

网友:
以前玩过一个DOS游戏B-17非常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3KG的载重机,4.5KG的拉力可以轻松带12KG东西上天了....

载重和 像真机可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一句名言,只要动力够,门板也能飞上天

楼主:
兄弟们啊,给点儿建设性意见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只是给他打个比方。。功率重量比太大也没有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一句名言,只要动力够,门板也能飞上天

那你不用说门板了,脑袋上装个朝上的桨,就连石头也一样飞上天啊。完全不考虑空气动力学原理,一味靠动力强拉起来的模型,飞着还有什么意思?再说了,翼载88克的飞机,绝不是这点功率就能带起来的。那平飞速度你知道得有多快才能产生足够的升力吗?那失速速度有多高你知道吗?起降有多难你知道吗?唉……

楼主:
咱不会纸上飞飞机,只会实际操作,炸了就再来

网友:
我觉得大飞机应该用汽油发动机好点吧!大飞机得带好多个电池飞才爽;加油的当然更爽咯!

楼主:
楼山的没有用过油机吧,四个油机的转速一致性调试就会累死人了,坚决不用

网友:
dao dan挂架没有必要旋转,全部出来就好,结构简单(要旋转可以参考左轮**的结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