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3656电机不幸爆磁了

楼主(2010-03-06):
原因水冷没搞好,有适合的强磁铁更换吗?淘网上没找到有现成的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找原厰買就可以了,不貴

网友:
我也爆过一个,找厂家吧

网友:
爆磁是小 你看看线圈也肯能破损了  那就没戏了

网友:
散热一定要好,散热不好,再好的电机也是要暴磁的!

网友:
爆磁
杯具

网友:
一般转速要控制在5万转以内,不能长时间空转,否则。。。。。

网友:
跑速度总是有风险的

网友:
换新的吧,也就150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