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不下手一天不解恨(重型台钻H5-36)

楼主(2010-03-06):
水实皮厚的H5-36,1991年上海五机的,多调速!有一百几KG
心仪已久,380V.1500元!老板牛BB哄哄的不少了!转身不谈了!
再有社运动我首先整死他!奸商!!!
可做重工,可再用三十年!

网友:
日,粗的很啊。楼主小心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各位高工认为如何?本人觉得(忽略RMB)性能与强度不是一般台钻可比!

楼主:
 最大钻孔直径  Max.drilling capacity   25mm
 主轴最大行程   Max.travel of spindle   110mm
 主轴中心线至立柱母线距离   Distance from axis of spindle to
 generationg line of column   240mm
 主轴端面至底座工作面最大距离   Max.distance from spindle nose to
 working surface of baseplate   530mm
 主轴端面至底座工作面最小距离   Max.distance from spindle nose to
 working surface of baseplate   40mm
 机头最大行程   Max.travel of drill head   380mm
 主轴锥度   Spindle Taper   3#Marse
 变速级数   Number of spindle speeds   12steps
 主轴转速   Range of spindle speeds   125;205;250;345;410;530;690;
 860;1060; 1440;1720;2880;r.p.m.

 底座有效工作面积   Effective working area of baseplate   320×364mm
 变速三相交流电动机  功 率   Two-speed motor   Power 0.70/1.00kW
电 压   Voltage380v.
转 速   Speed 1440~ 2880r.p.m
 外形尺寸(长×宽×高)   Overall dimensions(L×B×H)   480mm×630mm×1055mm
 机床重量(净重)   Net weight   190Kg

网友A:
1500也不贵啊,190公斤,折合钢材也就8000不到一吨,现在螺纹钢都4000一吨了,没什么毛病就出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也不贵啊,190公斤,折合钢材也就8000不到一吨,现在螺纹钢都4000一吨了,没什么毛病就出手吧

我也是这样想的!主轴无旷量,机柱锁紧是两折加力的,锁紧后纹丝不动!
电调快慢加机械调速,共十二档了!

网友:
东西实在 厚重

网友:
上次我看到一个老式的台钻,只有立柱和机头和电机,老板开价机头+立柱200,不含电机

网友:
按坛内的做法 改铣床  是MT3的主轴爽啊 比西湖面512B重了一倍  便宜啊

网友:
这JJ 是好东西,可我发现上面少了块东西,立柱上面应该还有个可以旋转的工作台才对,我在厂里用过这个

楼主:
没有工作台了,你说的应该是你厂自配的吧!

网友:
不是,这机买回来就有,就是那种可以左右摆动,还可以旋转那种,我刚才问过了,厂里买的时候没有自陪,买来就有,要不你上网查查

楼主:
这价钱搞得过不?

楼主:
钻床用万能工作台?这个没有了!

网友B:
有我说的那东西用起来很方便的,买二手东西自己觉得值就值,自己觉得不值,多便宜卖给你都不会要,你最好找个懂的人跟你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价钱搞得过不?

全新的要8800中 国币!

网友:
够重 联想起摇臂钻了

网友:
那工作台就普通的工作台,在机头跟底座的中间,抱在立柱上的。可以上下调整,可以360度旋转,也可以左右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我说的那东西用起来很方便的,买二手东西自己觉得值就值,自己觉得不值,多便宜卖给你都不会要,你最好找个懂的人跟你去,

谢谢,我本来就是金工从业员,问题是价钱能否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网友:
那工作台就普通的工作台,在机头跟底座的中间,抱在立柱上的。可以上下调整,可以360度旋转,也可以左右倾斜,我厂里有40多台,才买不久

网友:
你最好查查厂家公布出来的数据

楼主:
那叫立钻了!是H/32!那要更多的中 国币才换得来!这个是台钻级。

网友:
楼上说得对,我弄错了,我手机上网,图片小,又没有注意标题,还争了半天,嘿嘿

楼主:
还要上个变频器,投资有点大!

网友:
嗯,身子骨很结实。

网友:
贵在折腾,上变频器好啊,重新上漆跟新的一样

网友:
挺厚重的东西  改铣可靠

网友:
这种东西不错,改铣吧!

网友C:
机器是好机器 看看仔细了 把精度打下。。。  工作台面 非常重要 如果没问题1500 也值得  是个好机器 放几天再去 如果还在 老板估计会让点价格 现在生产型的企业都不用这样的钻床 。。 社 会上一般没人买  放几天。。。不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是好机器 看看仔细了 把精度打下。。。  工作台面 非常重要 如果没问题1500 也值得  是个好机器 放几天再去 如果还在 老板估计会让点价格 现在生产型的企业都不用这样的钻床 。。 社 会上一般没人买  放几天。。 ...

我看中的是齿轮传动,力矩大不可逆。

网友(2010-06-26):
比我的h5-3C成色差很多哦。看来我是捡了个便宜,H5-3C有290多公斤

网友:
拿下!一定要拿下,让那个牛B老板亲自送货,抬上5楼,然后告诉他钥匙忘带了,再搬回地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