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来帮忙啊! 我的26CC仿小松好难发动啊

楼主(2010-03-06):
我买的船 是26CC仿小松的发动机 ! 算是根本拉不着! 难得拉着了 开始比较顺到后来又不行了,发动了就熄火~ 加大油门也熄火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高手帮忙啊  从来没搞过汽油的机器

网友:
油针开大点压缩比调低点,磨好车相应降低

网友:
首先是油料的配比1:25,要用2T的机油。
大油针开2圈,小油针开一圈多一点。

楼主:
什么叫做压缩比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和你说的那样差不多 但是就是拉不着  拉的我手都快脱臼了

网友:
要不你打開火頭.看看汽油霧化得怎麼樣再說

网友:
应该是化油器油针的问题吧?

网友:
即使调好油针,启动也是有技巧的:要把阻风门用上。启动前先把阻风门关上,拉几下,听到有爆破音时停下来,打开阻风门,再拉基本就着了。

网友:
老贾的启动方法,是正确的,但是,前提应该如下:

1、按照楼上所说,先确ren,你的混合比在1:25左右,误差不要太大就好了
2、将化油器上的2个旋钮的 L 字样的针拎紧,再放松1.2个圈,将H 字样对应的拎紧,再放松1.5个圈
3、拎紧火化塞
4、按化油器上的泡泡泵油直至泡泡里面满油
5、将风门关闭,或者用手捂紧化油器的进气口,开始拉,拉几下后,正常情况下就可以听到有起爆的声音
6、放开风门,顺利的话就可以拉着了

建议:

1、拉的方法,应该左手按住火花塞,压住发动机,在半跪的情况下,右手向胸口方向拉动发动机,该方法,可在最短距离内提供高速的拉力,不应该将启动绳往身后拉,因为,会拉脱或者拉坏拉手

2、怀疑电路有问题的情况下,可将火花塞拎下来,装上火花塞帽,并且将火嘴点住发动机的金属部位,注意手要抓住火花塞帽保证绝缘,此时拉动发动机,应该见到火嘴有电光,有电光就说明电路正常,但是,如果无电光的话,请先检查电路,再拉还是没有的话,说明高压包或者相关部位有问题,这就要送修了,或者要求退货,当然,你也可以继续自己搞

3、确保油箱通气,因为,如果油箱负压得情况下,发动机会有拉不着的情况,因此,拉的时候,最好先确ren,油箱有透气孔

以上的观点,全部来自论坛中各位高人的文章,以及个人实践经验,本人在第一次拉的时候,也是遇到此问题,当时是油针没调好,也拉坏了1个拉手,后来,参考了论坛中的相关文章,调整过后,拉了3下就顺利打着了,所以,你要仔细看看,你哪里做错了。

祝你顺利
还有,仿小松发动机,L针大概就是放松1.2圈,H针也在1.5圈左右,基本可正常工作

网友:
找个内行人看看
看看火花塞点火正常不, 点火间隙0.5 - 0.7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高手啊! 真是太感谢了  我会照着步骤去解决! 等待啊。。。
这几天手都拉的抬不起来了  到时候等恢复些再拉

网友:
9楼说的很详细,可以当教材用了。我先收藏着。

网友:
不建議壓住火嘴...我上次就這樣差點電死了

网友:
怕电,你可以带手袜,你不压住火嘴,你如何手拉?除非改电拉咯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压住火嘴?发动机这么多地方可以压

网友:
这起动方式可能好一些!

我是用脚顶手按起动的

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php?tid=220826&goto=lastpost#lastpos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压住火嘴?发动机这么多地方可以压

手拉的话,基本就压火嘴比较容易启动而且安全。由于发动机装在4个减震胶上,只有压住火嘴,拉的时候,才不会拉坏减震胶,而且拉力直接,但我的只是建议,如果你不想的话,当然你喜欢压那就压那啦。
CKY老大是用电启动,当然比手拉要好啦!
我也想转电启动,问题,每次都要带个启动器和胶圈,好似比较麻烦了小小,哈啊哈。

网友D:
说漏了重点!

我安裝的避震胶是用硬的25m.m.直徑组合机架的,所以按那起动都行
去到那裹都是朋友给借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启动怎么改啊?? 船身里面很狭小 根本放步进去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手拉的话,基本就压火嘴比较容易启动而且安全。由于发动机装在4个减震胶上,只有压住火嘴,拉的时候,才不会拉坏减震胶,而且拉力直接,但我的只是建议,如果你不想的话,当然你喜欢压那就压那啦。
CKY老大是用 ...

要這樣拉機器..減震膠都會壞...就真不敢用這種減震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安裝的避震胶是用硬的25m.m.直徑组合机架的,所以按那起动都行
去到那裹都是朋友给借用的

 大C成日借別人用完的, 好像不太衛生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要這樣拉機器..減震膠都會壞...就真不敢用這種減震膠了.~~~~

哈哈,你不要以为减震胶拉不坏,一样会坏,但最重要的是,是你不压住发动机啦的话,就达不到1下拉着的爆炸力,哈哈,减震阿,明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不要以为减震胶拉不坏,一样会坏,但最重要的是,是你不压住发动机啦的话,就达不到1下拉着的爆炸力,哈哈,减震阿,明白么?

你意思是..不按著拉的時候發動機會跟著你拉的方向向上移?
你那是減震橡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