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床了,传说中的2k4,后换了3k3,型号是wm180v

楼主(2010-03-06):
遵守版规,决不泄露任何商业信息。
        传说中的2k4,实际上要贵一点,具体价格是26xx元。
已经3年多了想上床,一开始妄图自己做,买了一堆东西,发现没戏,后来想买二手床,考察一段时间,发现自己没那个本事。最终确定买新床,老手都建议买大床,我喜欢小床,再说太大也搬不动,于是就很犹豫30公斤的还是100公斤的。
        最近经朋友指点,下决心买最小的车床和铣床,车床38公斤,铣床22公斤。
        小车床买回来后试用感觉不太爽,其实使用也没有问题,退回去换60公斤的wm180v,价格是32xx元。后来因为时间问题就让厂家退款了(表扬一下厂家,服务态度很好,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有需要厂家信息的站内短信吧),赶时间就买了佛山的那台BV20L,125公斤,4个人才搬动,后来朋友看中大床就和我换了他的3k3,实际上我不喜欢大床,60公斤的重量已经是可以独自搬动的极限了。
         2k4感受:轻巧,噪音低,安装简单,设计合理,有反向自动走刀(不怕打刀,但是要用60度车刀或者反刀),转速可以调到0,车不锈钢,黄铜,铝合金,都没有问题,卡盘80的,比通孔尺寸小。家用非常合适。
         3k3感受:比2k4大了一号,噪音也大一点,安装麻烦一点,没有反向自动走刀,各方面材料都比2k4好一点,做工也精细一点。手轮、挂轮、主轴齿轮都是钢的,尾座带快锁,双山淬火导轨,卡盘100的,与通孔尺寸一致,适合要求稍高的人,心理感觉舒适一点。这个床有2个保护开关,一个是卡盘护罩,一个是挂轮箱盖,任何一个松动或者接触不好都会导致无法开机。我还是建议买3k3更好。
        可选配件:花盘,跟刀架,中心架,活顶,钻夹头,大概每个都是80元。建议一次配齐,省得以后麻烦。
        车刀:强烈建议使用机夹车刀(朋友一直坚持磨刀,现在已经转向机夹车刀投降了),大概40多元一把,陶瓷刀粒(15元)最好,合金刀粒(2~5元)其次,刀粒尺寸要标准,好买也很便宜。我们毕竟不是专业车工,天天磨刀,我们的目标是偶尔做个小零件而已。

最终工作台面:wm180v+hk10

工作台面:2k4+hk10,2k4已退

车床:wm180v,180x300mm的,60公斤,要用木头垫起来,螺丝紧固,否则很容易翻倒

车床2k4,38公斤,180x300mm的,已经退了,出厂已经配了4个橡胶脚垫,放在哪里都稳。

铣床hk10:22公斤

网友:
恭喜上床

网友:
恭喜恭喜,来几张图大家见识见识

网友:
上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好好善待它吧

网友:
违规了哦!小心啊!

楼主:
这规则也太严格了

我还特意删除了淘宝链接,仅发了网站产品说明链接

楼主:
本来挺兴奋的,唉,没劲了

只能等床到了,慢慢发心得体会了,今天已经发货了

网友:
发个图片就行了,其余的就自己留着吧

网友:
严点好啊

网友:
没见以前的几位朋友被警告阿

他们都是把自家新买的床排照片上来,
还有自己改动的地方,
图片N多的,
楼主有点怪,
你上床就把自己家的照片上来吧,
没事发什么链接阿,
这里稍微老点的都知道,
不用你来介绍的

网友:
新手不知道规定,这很正常,注册的时候基本上来不及看那些规定,新手也看不懂。好在管理员很宽容,还告知是怎么违规了,让人明白。这论坛不错。
      cj0618小车床,买回之后要学会调整,很多地方都是需要精心调整,现在的工厂追求产品数量和效益,制造精度上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这是通病,基本上都不例外。何况车床这种机器本身是要经常调整的。
      当初我在买床之前有大半年的时间就在学习车工技术,技工学校的车工教材,尤其是实际操作教材就很好,里面很多基本知识,恰恰是最重要的。还要借一切机会向右经验的老师傅学习请教,这样才能操作好小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厂家有2款参数一样的床,一个38公斤,一个60公斤,都是180*300的,床架结构不一样,我买的这个估计刚性就比较差了,这么便宜的床,本来也没指望精度什么的,我想进刀小一点慢慢啃总是可以的吧?精心调整估计我也没那个水平。我大部分就是用铜铝,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偶尔可能会用45号钢,现在有点担心这个床行不行?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网友:
我买的就是这家的,总是车不锈钢,车不锈钢最多进刀一毫米,根据电机声音判断是否吃力。偶尔车过普通的钢铁,一般的铁感觉很轻松,主要是刀厉害。
    需要注意的:1、 对刀是关键。刀尖高度必须在工件的中心。(如果使用便宜的合金焊接刀,要学会磨刀。)2、拖板松紧的调整很重要。(小床的拖板容易晃动,需要加固,拖板上的大螺母要仔细调整,关系到拖板移动是否轻松)。3、不可过高或过低速度运行。
    买回来之后改进了很多地方,1、加高了床腿,加上2厘米木板,方便打扫油盘里面的切屑。2、手轮在运输过程中裂纹,用不锈钢加箍。3、加长了小刀架手柄,调整、拆卸刀架更省力。4、增加尾座快锁装置,方便快速移动、锁定尾座。5、挡屑板改成插拔式,方便拆卸,拆卸中拖板,使用钢锉、打扫卫生都需要拆卸挡屑板,插拔式更方便。6、挂轮箱外壳改成插拔式,方便拆卸更换挂轮、上油润滑。7、挂轮表从外壳上撕下,贴到壳里面,挂轮表用的少,放在外面容易磨掉内容。8、卡盘通孔由16毫米扩大到20毫米,(特殊需要)。9、增加接屑板,接住切屑,保持床面干净。还有皮老虎。10、增加丝杠挡屑套管,防止切屑落到丝杠上。11、中拖板塞条加固,原来的塞条宽度不够,不饱满,导致中拖板不够坚固,增加塞条,现在已很牢固。12、拆除卡盘防护罩,没有什么作用,碍事。13、增加刀架挡屑板,车铜的时候切屑飞溅,用它挡住,车不锈钢或铁的时候不用。14、小拖板手柄改成套管式,原来的橄榄形手柄摇动车圆锥时太累拇指和食指。15、尾座套筒固定手柄缩短,这个手柄不需要太长,太长难看,还碍事。挺能折腾的吧。  这些改变基本没有花钱,用的都是下脚料、或者顺来的小零件。花了6元钱买了一瓶自喷漆,给一些零件改了颜色。我以前发的帖子里面都有照片,可以搜搜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经验对我很有用啊,我今天拿到了小铣床,试了一下各种材料
不锈钢,黄铜,铝,abs塑料,感觉不锈钢和黄铜对这个小床是有点难,进刀量要小一些才行。
估计小车床也是一样。等拿到后对照你的经验改进一下

楼主:
今天车床到了,有问题请教:

的确是很轻啊!我一个人可以抱得动,想想幸亏没有买60公斤的车床,肯定抱不动了。

我提货后,发现小托板特别紧,要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能拧动,而且每转一圈都有一个位置特别紧。这是怎么回事啊?

另外说明书上说要先除油才能使用而且要注满润滑油,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除油以及使用什么润滑油?

还有就是:好像只能用8mm车刀,那合金刀粒有8mm的刀夹吗?我不会磨刀,据说合金刀粒也不能直接使用,有什么解决办法给我这个懒人啊?

缺点:
1、中托板和小托板的手轮虽然是金属的,但是把手居然是死的,没办法摇动
2、大托板和尾顶的手轮居然是塑料的
3、挂轮是塑料的,不过我也不用没关系了
4、主轴传动齿轮也是尼龙的,有点担心以后会不会裂开

优点:
1、轻,搬动很容易,虽然强度低一点,但是铸铁的床身怎么也比我原来想自己做的床身要强度高啊
2、包装很结实,用螺丝紧固在木箱上,不怕翻转
3、加工小东西或者铜铝不锈钢应该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楼主的铣床和我的一样啊,我还有一个x2,比你多一个,哈哈
小托板的问题,可以调节一下,燕尾塞铁的压紧螺丝,如果调节完了,发现托板可以左右晃动的话,那就调紧点,最后调整完了,如果还是手柄很紧的话,考虑是不是小托板丝杠变形了,一般在一个地方紧,往往是丝杠弯曲了

网友:
那么小的铣床放上那么大的平口钳

网友:
的确很小巧,你说8mm车刀是指刀杆截面8*8mm吗,不会这么小呀,看图片应该15以上呀

网友:
   除掉防锈油,用抹布擦掉即可。小滑板移动困难,可能是塞铁没调整好,也可能丝杠里面有铁屑,也可能固定丝杠的螺母上的不好,拆开、擦洗、重装。放心大胆地干,铁家伙,弄不坏。
   小床的车刀不好买,用机夹刀头一般找不到现成的刀杆,自己找块四楞的钢材,锉出安装刀片需要的合适的角度,钻孔,把刀头放在上面,用螺丝固定即可,自己制作,很简单。刀杆大约4厘米长就够了,小刀架同时可以装四把刀,根据需要转动使用,很方便,比如90度外圆车刀(最常用)、切断刀、三角螺纹车刀(干不锈钢较好,车外圆、车槽都好)、45度车刀(倒楞),注意刀尖的高度要正确。
   中拖板上的丝杠螺母,有两颗固定螺丝,一颗顶螺丝,这三颗螺丝调整方法是先调整中间的,调整到感觉移动比现在更轻松,就不要调整了。然后再调整另外两个螺丝,先调一个,感觉摇动拖板更轻松,就不要动了,最后调整剩下的一个螺丝,感觉摇动拖板更轻松,则全部调好,用油漆或胶固定一下螺丝比较好。厂家的螺丝是4毫米直径的,很容易坏,我的改成直径5毫米的螺丝,强度提高了,固定更牢固。买一个5毫米的丝锥,重新攻丝,换成5毫米的螺丝即可。
   调整好中拖板的丝杠螺母,接下来要增加中拖板塞条,将原来的塞条与燕尾之间的空隙填满,要精心演磨,经过改造你会发现中拖板相当牢固,不再晃动。

网友:
小床拖板润滑,只要是普通的机油就可以,运行速度慢,不需要高级的润滑油。听说蓖麻油是最理想的润滑油,明年种些蓖麻榨油来用,还不用花钱呢

网友:
蓖麻油粘度比一般油脂高很多,25时为680CPS,粘度指数84,摩擦系数很低(为0.1)。
  同时蓖麻油不溶于汽油,凝固点低,燃点高。蓖麻油的流动性好,精制蓖麻油在-22时仍可流动,-50急冷后无混浊,是航空和高速机械理想的润滑油及动力皮带的保护油。  蓖麻油的相对密度和乙酰值都大于一般油脂。   蓖麻油在空气中几乎不发生氧化酸败,储藏稳定性好,是典型的不干性液体油。  蓖麻油不能食用。经济价值高,它是药用泻剂;纺织、化工及轻工等部门用蓖麻油作助染剂、润滑剂、增塑刑、乳化刑和制造涂料、油漆、皂类及油墨的原料。

楼主:
郁闷了啊!
用了几根200mm长的圆棒来做测试,都发现远端有肉眼可见的摆动约0.5mm。
用千分表测量6mm直径的我手边最光洁的圆棒,远端跳动0.5mm,近端跳动0.1mm。
如果我的圆棒没有太大问题,我就奇怪了,这他还是车床吗???

网友:
你工件装夹有偏差,慢慢调整,远端有摆动是正常的,要不怎么还得用尾顶呢?
你看看两端顶尖能否对正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不锈钢精车了一段,然后打表,表针基本纹丝不动!也就是说厂家宣称的0.01mm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主轴精度应该没问题了。前面测试精度不好是因为圆棒不行。
远端跳动的问题应该不是问题,等买了中心钻再说。
小托板都拆开看了,因为是后半段周期性地阻力很大,所以我怀疑丝杆弯了。
另外,还发现自动进刀的齿轮在高速的时候噪音极其恐怖,后来拆下来装好声音小了很多,但是感觉还是声音很难听。全部是塑料齿轮,心里不太舒服啊!
再加上手轮把手都是死的使用很不方便,感觉这个床的确不太好用。虽然我干活很少,不过不喜欢干活的时候不顺畅。
但是按照我试用的经验来看,这个床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干活是可以的,只不过心里感觉有点不舒服而已。

所以决定换60公斤重的床了,手轮都是金属的,很好转,齿轮也都是金属的没有塑料件,主轴皮带传动,卡盘100的,和主轴中心孔比较匹配。
厂家技术支持和服务都还不错。已经沟通过,可以更换。

网友:
换啦?运费咋算啊。。。

网友:
不错,180v性能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费还没谈呢,不过他发货都是运费到付

网友:
呵呵

运费是笔不小的开销,
好在床子轻。
哎,啥也不说了,
有些事就得自己碰壁才能认识到,
别人再怎么说也没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天发回去之前还不死心,因为我还是喜欢这个小床的,所以就又试了一下大进刀量0.5mm,结果转速稍高就抖了。
所以还是忍痛退回去换大的了。

网友A:
运费很便宜,我那个走了1000多公里,运费才50元。将近40公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费很便宜,我那个走了1000多公里,运费才50元。将近40公斤呢。

是很便宜!

楼主:
小车床配的8mm车刀根本就不合适,应该是10mm才是合适的,所以就退掉了车刀,留下了活顶尖和钻夹头,另外又购买了花盘、中心架、跟刀架、数显表,免得以后不好配,差价答应给我抓紧时间做一台,本周5可以发货。继续等待啊!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能上床啊:(

网友:
请问声音大不?民居用影响邻居不

网友:
钢齿声音更大,润滑要求还更高。我刚换了钢齿,嫌吵了些,又准备换回塑料齿了,保养也可以偷懒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还要考虑刀尖高度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8*8mm的车刀,但是刀尖高度不合适需要垫2mm的垫铁。

楼主:
回复 网友E:

声音很小,不会影响邻居。但是我那个自动走刀齿轮配合不好,高速时噪音及其刺耳无法忍受,我拆开搞了一下才好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塑料件在组装精密程度上是有问题的,还有就是手轮很难用,这都是我换大床的原因。

楼主:
真正原配的钢齿声音不大,主要是因为尼龙齿轮换钢齿轮肯定就会有点配合不好了。或者你做的刚齿轮也不太好。
否则的话工业机床都是刚齿轮怎么用啊。

网友: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你那22Kg的小铣的使用情况?比如:能铣45#钢?吃刀深度?震动不?刀具多大?等等。。。

楼主:
45号钢肯定不行了,这个也就干干不锈钢,黄铜,铸铁,铝合金而已了。
别说钢了就算是黄铜啃起来也很费力,吃刀深度就基本没有了,这个床干铝和塑料最好。

网友:
 能干不锈钢还干不了45号钢?这是什么道理?
我估计是你的铣刀不够锋利。

楼主:
唉,退回去的车床,现在还在路上,上周6发的华宇物流,到今天整整6天了,居然还没有到啊。真是太慢了。

网友F:
45钢可以搞呀.我的2K6用机夹刀可以搞钢的。但是用焊接的就不行,有纹

网友:
我那次整整走了9天,每一站我都长途电话催促哀求,真是备受煎熬呀。
最后到手的时候包装木箱底部开裂,固定车床的螺丝被扭弯了,卡盘护罩也破裂了,油盘掉了一些油漆,其他部分总算还好。唯一高兴的就是运费才50元,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45钢可以搞呀.我的2K6用机夹刀可以搞钢的。但是用焊接的就不行,有纹

焊接刀一般磨了也好用的:loveliness:

网友:
都是磨刀和对刀的问题,练练下干45#钢没问题的。

楼主:
整整8天,退回的货终于到达扬州

楼主:
我的3k3也没和厂家买,因为时间原因来不及,就退货了,厂家态度很好。我就买了二手的bv20L,亲自到佛山提货,3000元真的很值,就是太重了,125公斤,把车门框都挂坏了,又长又重,4个人才抬上车,要是轿车根本就装不下,拉回来以后,被朋友看中,就用3k3和我换了。
    他精车打表测了一下,确定主轴跳动在一个丝以下,说是捡到宝贝了,还发现齿轮箱打齿比较严重。
    我的3k3还没清洁安装呢,过几天再上图。

网友:
 以后想退货就这么操作,先买他大的,然后他供不上货,就有理由退款了 万一遇到不好说话的,那只有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其实没打算退货的,很多都是巧合。
本来2k4我就够用了,偏巧发给我的2k4有2个小毛病,再加上操作不太方便有点别扭,我就没信心了,所以才发回去换3k3。
我是真心想要新的3k3的,因为我试车过,可惜中间发生了很多凑巧的事情。
阴差阳错最后还是买了一个二手的3k3。
其实我钱也没少花,跑一趟佛山都要花400大洋了。前后总共花了3900大洋了,我买新的3k3加配件也不过如此了。
现在总结,应该说,一开始就应该买3k3,各位兄弟,这是我的强烈建议。

网友:
是啊,来回折腾、等待、煎熬,那滋味可不好受。
买什么样的考虑自己的用法和经济承受能力,别人说的再好,还得自己体会。现在好了,慢慢体会体会吧。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玩床真是一件极其开心的事

网友:
我也是一样, 上小床后才老实换大的重的..
之前买了跟楼主一样大小的铣床..加上改数控折腾了几个月..
发现床小不够好用..又卖掉换大的..
目前还在等床...已经过了一个半月无床的日子..
到时上新床还要再折腾一次..

楼主:
车床第一个作业

做了一个无刷马达座,现在还是半成品:第一次做东西,累死了。
第一次用中心钻、钻夹头和活顶尖,第一次用切断刀。切到接近中心时不敢切了,用钢锯锯断的,后来发现切早了,后面的工序很难夹持了。

一开始厚度是5mm,觉得太保守了,很难看,后来继续车成3mm,也挺保守的,不过不那么难看了。
切屑居然是螺旋状的,很长,一米长,挺好看的,粗车深度一次2mm,精车一次0.2mm左右。
成品刀粒比买回来的焊接车刀好用多了,主要是我不会磨刀也不想磨刀。

楼主:
车的零件拍照片很不清楚啊!是不是要用微距才行?

网友:
顶楼主,热情的人。

网友(2010-04-28):
很羡慕你们有床人的日子

网友:
真是高人啊!佩服!我也想买个床子自己玩玩

网友:
越看你的小铣床就越喜欢

网友:
小铣床很可爱,就是不知道性能如何呀

网友(2011-04-14):
请教你个事,你的床实际转速(不带负荷空转)达到多少???我的床怎么A挡只有800+,B挡才1000+啊,你的是这样吗???

网友(2011-08-01):
新手刚来,不懂2K4,、3K3啥意思啊?

网友(2012-03-23):
总算找到了这个2K4和3K3直接对比的帖子了,评论也很有价值。

网友:
都是有床人啊!!

网友:
有米之人呀,别说换了,我小床还没淘到呢,老是不能发交易帖,郁闷中

网友:
做小活2k4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