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时油门推到50%后突然就无动力了,是否代表电池快没电了?

楼主(2010-03-06):
晚上无事拿出试机,好久未充电了,1个月左右。准备起飞,油门推到50%后突然无动力,大浆停转,油门再回到0点,从新推。。又开始转,超过50%又停。。是否代表电池没电了?要充电了?

网友:
请楼主检查油门曲线,和电调设置!

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我觉得也不是

网友:
看看油门曲线!没有问题的话就看看电调有没有问题!可以重设置下!还是不行的话你的电调就可以换了!要不你的电调烧了就O了

楼主:
10C上的红等一闪一闪表示什么?

网友A:
一闪一闪,要嘛油门锁定,要嘛开3D了,其他的不知道,下面继续

网友:
没电是很有可能,先冲满电再说

楼主:
。。。。o 。那应该是油门锁定了。。。  回头先充满电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闪一闪,要嘛油门锁定,要嘛开3D了,其他的不知道,下面继续
只要用10C的才清楚

网友:
换个电池不就知道了吗  我有一次 那时候刚买回来 电显没到 在屋里调 飞飞 刚刚好好的 突然打到50%以上突然就不转了 然后油门回0在打 还是可以转然后50以上又不赚了 听说电池不能过放 虽然没飞起来也玩了好久了。还是换个电池试试 吧结果换了就可以了 那时候没电显不知道是不是没电了 但是我估计是

网友:
最好弄个电显 我现在一直都没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
把电充足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证明电池坏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问题吧,电流一大电压降低电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