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AX电滑`添加了视频

楼主(2010-03-06):
这飞机的副翼是插着固定的···好容易松需要用胶布贴着、、挺容易上手的我QQ784484765飞AX的加我交流下吧《想问问各位老鸟~ 飞熟了AX可以上什么机啊》声音挺好听http://www.56.com/u40/v_NTA5OTM5MTc.html       http://www.56.com/u84/v_NTA5OTM2OTc.html彩带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旋转

调整大小 旋转

网友:
加你了。我也有一台, 飞行感觉一般啦,

网友:
好飞得不得了, 不玩花样基本不会炸

楼主:
····

想问问各位老鸟~ 飞熟了AX可以上什么机啊

网友:
飞了AX其实一般飞机都可以飞了,炸鸡一般是做动作做出来的,你小心练习就是了

网友:
一架AX要多少钱?

网友:
这是架好飞机,及其耐摔!

网友:
模友有一架,感觉又贵又不好飞

网友:
AX电滑是我俱乐部新手必飞机型,从你机翼的安装上看出来你双翼没有卡到位,也就是说内部根本没有卡好。

双翼卡好后是不用任何固定的。你可以查下我原来发过的贴子有详细的安装图例!双翼中的走线有窍门的!

另外,此机在山坡飞行时使用2200mah 3S电池一样可以无动力飞行一天!

绝对好飞。

网友:
好飞得不得了, 不玩花样基本不会炸
此机在山坡飞行时使用2200mah 3S电池一样可以无动力飞行一天

楼主:
`

`的确好不错`我飞熟了``可以好容易地倒飞

网友:
飞此机的诀窍是:人长的一定要帅!

网友A:
此机相当好飞!!

调整好重心相当好飞!!!

没有风的时候可以超低空,最低几厘米。。。

风大的时候可以当风筝~~~在高空静止不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整好重心相当好飞!!!

没有风的时候可以超低空,最低几厘米。。。

风大的时候可以当风筝~~~在高空静止不动。。。

请问AX的重心应该在什么位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AX的重心应该在什么位子???

简单,用1300的电池你尽量往前装,2200的往后重点就可以了。说明书中有!你要会学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用1300的电池你尽量往前装,2200的往后重点就可以了。说明书中有!你要会学看啊。

你好,谢谢关注我的问题!
我的第一架飞机就是因为不会配重,所以才坠毁了!
我现在就是想问清楚,AX配重怎么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

网友:
飞熟了可以试试EPP的三D飞机。或者自己手工来弄飞机。比如好小子,你飞起来的时候会比飞AX有成就感得多哦,手工飞机的制作,占很大比重的或者塞斯纳。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多交流    人长得挺帅嘛

楼主:
········

如果你是女人就好了··呵呵·说我帅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照片好像主翼没装好,有点前掠翼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