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Ultra Micro 4Site (AR6400/AR6400L)改无刷!

楼主(2010-03-06):
忙了半天,终于找到最佳方案了!!哈哈
AR6400/AR6400L 都自带无刷ESC控制功能(也就是说不用无刷转换器了,节省3g!!,而且安装方便)

上图显示:接有刷电机的接口同时也是接收器接无刷ESC的接口

上图显示:当安装完所有设备后,需要设置接收器。步骤如下
1.接收器必须是关闭状态,遥控器在开的状态
2.油门推到100% RUD打到最左边,也就是控制器的左上角(美国手)
3.保持控制器推杆,然后接入电池到接收机,LED在5秒后会闪烁3次,然后就切换到无刷控制模式了。
总结:
真是太高兴了,这几天就感觉有刷没动力,根本掉不了机(全油门)。AR6400L真是太人性化了!!
下面推荐一套配置,不过是国外网站

Battery: 1 Cell 1S/3.7V RPM: 11500kv
Max current: 4A
No load current: 3.7V/0.4A
Current capacity: 4A/1sec
Internal resistance: 0.51ohm
Dimensions: 10x15mm
Weight: 5.1g  (kv11500) (not including connectors)
Diameter of shaft: 1.0mm
Length of front shaft: 5mm

Kv:7700rpm/v
Weight: 2g
Voltage: 3.7v
No Load Current: 0.1A
No Load Speed : 12200
Load Current: 1.5A
Suggested Propeller:
GW/EP 3020 Thrust: 36g+
Shaft: 1mm

Features.
High speed MCU. Fast resolution for snappy throttle response and excellent low speed timing.
Cell Protection, signal lost failsafe.
Smooth startup.
Linear Throttle
Supports 240,000RPM (2 poles) / 40,000RPM(12 poles)
Spec.
Cont. Current: 3A
Burst Current: 4A
Max Voltage: 4.2v
Weight: 1g
Dimensions: 11x13x8mm

文件名: SPMAR6400-L-Manual.pdf
描述: SPMAR6400-L-Manual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670e604a-2926-11df-8e98-0015c55db73d/

网友:
 好精致啊。。多少米?

网友:
准确的说是香港网站,为了**的目的,居然屏蔽的大陆跟香港的IP,下面的那个外传子电机建议不要使用,效果不好发热还高,是林超达的2g.

楼主:
谢谢楼上,还好没有买它~~~
飞机其实不贵,主要是搭载的设备价格高,2个舵机加一个接受(接受还包括两个舵机)单买都是80来块美刀,PNP版本109美刀,也就是说飞机才30块不到。

网友:
这种线性舵机我已经找到国内厂家,收到样品后看看,价格便宜,人民币40元左右.

楼主:
40?批发?零售?
兄弟知道这飞机的8.5mm空心杯是多少KV的吗?

网友:
零售阿,这个网站也有这种舵机,抱歉,电机的情况我不清楚.

楼主:
便宜哈~~不过我是不需要了,多谢~~
做成成品能转不少钱的说

网友:
关注40元的,等消息看

网友:
样品已到,不含电路净重1.15g,使用4008的空心杯电机,大量上市估计还要十天半个月的.

网友:
非常关注啊!!!前段时间差点买了260元的0.8克舵机 ,幸好看到此贴,能省冤枉钱了

网友:
0.8克舵机什么样子的?上图看看!

网友:
所谓电子肌肉的记忆合金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东东貌似很不错啊 ,价格也实惠。

网友:
产品如何了?

楼主:
飞机改好了,但是不幸的是,电调在第二个起落的时候烧了,原因不明~~ 还有就是,这个电机和原装空心杯差不多,拉力也只能到1:1,劳驾介绍几款无刷好吗?知直驱,变速都可以,拉力在40g-60g最好,(飞行重量36克)感谢了~

网友:
哈哈,我店里的3.1g,5g都可以,型号AP03,AP05,找找吧

楼主(2010-04-05):
确实不知道LS的店。。给个链接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