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标卡尺常见故障的修理

楼主(2010-03-06):
游标卡尺(以下简称卡尺)是工业生产中最通用的量具之一,卡尺的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测量范围大,用途广泛,由于卡尺使用频繁,容易磨损和损坏,现将使用中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总结如下:
1、外观的修理:
外观的要求:卡尺表面应镀层均匀,标尺标记应清晰,表蒙透明清洁,不应有锈蚀、碰伤、毛刺,镀层脱落及明显划痕,无目力可见的断线或粗细不匀等以及影响外观质量的其它缺 陷。
外观基本修理:首先用工业汽油或用煤油将卡尺清洗干净,再用较好的细油石去掉毛刺,然后用零号细砂纸或用380号小砂纸加少量煤油,向一个方向顺着打光,打光后的表面,纹路力求均匀一致。
对于卡尺刻线面的打光,如有严重锈蚀,可将砂纸剪成比主尺宽度略小的窄条,用手压在主尺刻线面上进行打磨,防止产生断线现像。
对于镀铬卡尺,只要清洗干净,用碳化硼油石打掉毛刺即可,一般不必打光,以免镀铬层被打掉。
外观量爪折断的修理:
(一)折断部分较短,可将量爪同时用砂轮磨短磨齐。
(二)折断部分较长或全部折断,可将两量爪全部磨去,修成单面量爪使用。
外观其它明显损坏部分的修理:
卡尺使用中,由于意外事故,可能造成量爪扭曲,游框变形或卡死,以及主尺严重弯曲等明显损坏。量爪扭曲和游框严重变形时,可夹在虎钳中和平板上用木锤校正。
2、卡尺各部分相互作用的要求和修理:
要求:尺框沿尺身移动应手感平稳,不应有阻滞或松动现像。
尺框产生不灵活和晃动的修理:
(一)主尺变曲变形:由于内应力没有消除造成的,可在夹压平口钳上进行调直,也可以放在木板上用硬木锤或表面光滑的紫铜锤调直。
(二)主尺基准面平直度和平行度不好,应在平板工作面上纵向推拉研磨主尺基准面,也可粗研量爪测量面,以达到此要求。
游框、游标与主尺间隙的修理:
(一)在游框内底面的两侧,用锡焊焊上两条适当厚度的薄铜片或钢片。
(二)对于死游标的卡尺,可用外径合适的金属棒放在游标斜面上,用虎钳挤压.
(三)对于活游标卡尺,可用小锉将游标底面修的向内侧倾斜一些;也可将游框上与游标贴合的面锉低或在平面磨上磨去一层。
微动装置的修理:
微动游框的槽磨损后,产生空行程,间隙小的,可在虎钳上将凹槽夹窄一些,用小锉修整即可。间隙过大时,则应配制适应长度的螺母。
卡尺弹簧片的修理与配制:
在多次合拢量爪时,间隙或有或无,或大或小的现像,多半是由于弹簧片失去弹力作用造成的,应及时更换新的弹簧片,并使弹簧片适应尺身的大小,不能使游框过紧或过松。
卡尺零位的调整:
(一)调整压活游标方法。
(二)经长期使用无法用上述方法的,可用改装法,把尺框上打孔,攻丝,打好定心孔,即可装好游标,对好零位。
3、刀口形内量爪上下两平面摩擦的修理
首先查清哪个量爪变形,然后进行调整,可用铜锤或木锤敲击调直方向,但冲击力不能过大,以免量爪变形更大或击断。
4、卡尺测量面的平面性和平行性的修理
(一)手工研磨,研磨时将卡尺夹在虎钳在,手和研磨器应放平,用力均匀,不可偏斜。
测量面研磨余量较大时,应先用油石粗磨.这种修理方法是现在普遍使用的。
(三)平行性的修理通常与平面性的修理同时进行。研磨器是修理卡尺平面性和平行性的主要工具。
5、卡尺示值误差的修理:
应根据产生误差的原因有针对性的修理。由于示值误差综合反映卡尺各部分的误差,所以在其它各部分修理合格后,示值误差一般也会符合要求。
6、测深卡尺的平直度的修理:
可在木板上用木锤调直,如测深根部不合适,应予修复或更换新的配件。更换的配件过长,可用手动砂轮进得修磨,一定得注意夹紧夹平卡尺,这样才能保证测深部分平直。
只有卡尺各部分修理好,才能保证其正常的使用,才能保证量值的传递,才能为企业节约能源创造效益,不造成资源的浪费,也只有修理好各部分,才能符合检定规程的要求,才能服务于生产,为产品的质量把好关!

网友A:
我这把是塑料的
基本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把是塑料的
基本不出问题

塑料的是玩具,测量误差大。去年1个小鬼子客户从日本带来个游标卡尺送我,我以为是很好的东西,拆开包装一看,是塑料的,我随手丢进了垃圾桶,鬼子很是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B:
                                                                                                    ...
也许那是最新的科技,不同普通的塑料,可惜了那把尺啊/////

网友:
七年前才步入数字化,呵呵只是数显。下图是我的第一只数显卡尺0-150mm,280元,小屏塑壳。铁削飞到上面就烫个记号,但使用至今天还正常的。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