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个忙啊...浩大工程~~~~~

楼主(2010-03-06):
我要做条大东方号.在1.5M左右.用什么控多大电调和电机.是慢船准备用蓄电池大家提提意见用俩两个螺旋桨主推进.一对明轮副推进.不用帆...请问电机用什么样的.用玻璃钢做还是用同木条做大家棒的看看

楼主:
请见设计图

看看啊啊

看看

看看

网友:
怎么又是螺旋桨又是明轮啊?这个推进系统可简可繁。关键看你的预算和手艺。

网友:
用两只775加减速分别驱动浆和明轮. 关键是两套驱动系统要尽量保持相近的速度不太容易, 最好用混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轮主要是副推进..我做过实验...推动力很大..最起码不怕水草缠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家给个具体的计划.本人对做船有经验.但是对控制系统没经验..原来都是把4通道玩具线路板加在上面...但要说到具体的电调电机就不大会了..在本版潜水好久了但是学得好慢.....大家多提意见这个计划我已经有了2年.1:1图纸已经有了表面积在船底2000平方厘米以上经过大量计算.吃水线在7--9CM左右......占全船壳 高的1/2左右......在20斤左右.......船底有铁条和蓄电池当压仓物.....

网友:
具体计划大家怎么给?肯定要你自己拿定主意三 大家只能多提参考意见供你参考三 最后还是只有你自己学懂了才能自己造出来嘛

楼主:
请大家帮我设计一套电子设备.和动力设备比如说电调多大.什么样的电机.什么样的空!谢了

网友:
楼主在深圳吗

用9通6通控都可以,如果不是高速的话 用35A的船用的电调就好了

楼下继续

网友:
这工程浩大~~

楼主:
我是山东的.不是高速.现在考虑将它做到2M了.要那样设计资料要全部重新计算!速度很慢....但是抗风性超好.4.5级风也刮不翻.特别稳.做过一个他的实验模型

楼主:
具体用什么样的控给个型号或者淘宝链接.电机和电调也一样

网友:
 我是进来看看有多浩大的!

网友:
楼主开始造大船没有 等着看浩大的工程

网友:
       等看大船了。。。。。

楼主:
 好的..估计要今年底能见船了...我是学生...边
学边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