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元发动机的启动头+电启

楼主(2010-03-06):
为五十元的机器做了个启动头用起动杆就可以了,看图。再加一个电启

旋转

旋转

网友:
这个好,我做了离合器和排气管,你搞了启动头,

网友:
试了。能用450的单向轴承。闲了能帮忙做两个不?价格你说了算,别太贵就 可以

网友:
我喜欢,能教我做吗?或者卖我一个!谢谢你!

网友:
我的启动困难呀,转不到两秒就停了

网友(2010-04-06):
LS的转不到两秒很可能是吸不到油!看看你的排气管油箱的气密性,或把油箱放高于化油器,这问题我预到不少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