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充电器能充A123铁锂电池么?

楼主(2010-03-06):
如题,求教,谢谢
B5和3E哪个好点,都能不能充A123

网友:
现在流行B6 B8,不过充电精度一般,啥电池都能冲,足够用了,3E只能充锂电,要买建议一次到位,直接弄个UN-A6,贵是贵了点,至少不走弯路了,免得换来换去,钱多花一倍,我是过来人了,听我的没错的!~

网友A:
直接UN-A6,或者B8一样用
精度不精度反正是个摆设,谁会在乎那毫厘?
谁又能感受到这点毫厘,谁又能发挥这毫厘~
心态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楼上说的好

网友:
这两个充电器应该都比较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UN-A6,或者B8一样用精度不精度反正是个摆设,谁会在乎那毫厘?谁又能感受到这点毫厘,谁又能发挥这毫厘~心态
a6能同时5组一起充电啊

网友:
充电器我个人认为还是X6好,不管是做工还是质量,个人认为,持不同意见的不要跟着骂。 想了解X6的可以联系我。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