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小床能车最小的内孔直径是多少?

楼主(2010-03-06):
请有车床的兄弟都来说说自己的小床,最小能车多少直径的内孔。还有材料是什么材质,内孔深度是多少,一并说一下。做个参考
我的买来的内孔车刀基本上15以下的孔都不能车,否则下面要磨掉只剩很少的一点了。

网友:
不论什么车床,内孔是从来没人问的,只有人问最大外圆!车内孔要看你磨刀的技术,我们8MM以下的孔都车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8MM的孔。刀尖下面部分4mm都不到了。而且也只能用白钢磨了,焊接的是根本不可能了

网友:
我干过4的  目前

楼主:
回复 网友B:

4??加工对象什么材料??

网友:
小数控车床,车1/8英寸(3.175mm)轴的定位套。材料是黄铜管,内外径都是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8MM的孔。刀尖下面部分4mm都不到了。而且也只能用白钢磨了,焊接的是根本不可能了

你没有能力而己,不能说不可能

网友:
我车过304不锈钢  直径7.8MM  深度20MM 可以更深

网友C:
我车过不锈钢内螺纹,M8x1深度15mm盲孔。

网友:
呵呵,我用的钻头外加铰刀,或者是中心钻,钻头,铣刀,如果对光洁度有要求,内径还是整数,那就铰刀,通孔呢,7-8的有可调铰刀,钻头可以买到0.1mm增大的,最小的我买到过0.7,1.0,1.2的,到了2mm以上就好买了,从2.1到8.0的,递增0.1mm的,我都见过有卖的

网友D:
众位亮刀,口说无凭

网友E:
15以下的孔为什么磨镗刀镗呀?为什么不用钻头呢?精度要求高的话就留加工余量用绞精绞就行。

网友:
大批量精密的小孔都用扁钻钻孔,磨偏心微调钻孔直径。

网友F:
哈哈,钟表车床,0.7mm钻头打孔,孔深3.5mm,镗刀镗孔至直径0.8mm、孔深3.0mm。

网友:
直接电穿孔,NND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钟表车床,0.7mm钻头打孔,孔深3.5mm,镗刀镗孔至直径0.8mm、孔深3.0mm。

不知道那机床主轴什么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车过不锈钢内螺纹,M8x1深度15mm盲孔。

丝工卖不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以下的孔为什么磨镗刀镗呀?为什么不用钻头呢?精度要求高的话就留加工余量用绞精绞就行。

0号模式就是10以下的拉

网友:
 小钻大车

楼主:
心里有底了。呵呵

网友:
用钻头算不算车??

网友:
我搞了吧8mm的机夹内孔刀,应该可以搞小的

网友:
用白刀磨的.自动车上见过.

网友:
自己磨刀,小点的孔不是不可能,我经常用废旧铣刀改成小镗刀,很爽

网友:
0号莫氏

调整大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众位亮刀,口说无凭

在8mm的孔里掏1mm*1.5mm的槽

网友:
回复 网友H:

盲孔啊老兄,能用铰刀?镗和绞不同用途,工艺特点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8mm的孔里掏1mm*1.5mm的槽

手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