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Y240改401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3-06):
将GY240改为401后,遇到如下问题:
1.
舵机
行程调整无反应;
2.在JR9x中设置感度到25时
陀螺仪
LED才熄灭进入一般模式。

网友A:
我的是用Ds520来回乱转啊!一直吱吱响6ex控上感度调到55了,听说240改成401只能用模拟舵机吗?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B:
改不来别乱弄,本来我准备收一只来改着研究一下的,谁知道都不愿意出,没办法我也不知道

网友A:
我的是别人送给我的也不知他们如何改装的!

网友C:
我改完后一切正常,用了3年都没问题的。
你改的时候用的元件参数对不对?

网友D:
我也改过!切数字有反应的! 你肯定元件参数或者装的有问题!我用6EXHP 改的就是感度点有有些不同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舵机行程有反应了,感觉变化不是很大。
我的原件参数可能也有点问题,可调电阻是50K的,这个我感觉影响不大,实际上2个可调电阻的两端是并联的,我理解只是起到分压作用,不会是RC的谐振回路。
三级管是9014,找不到BC848的,前面的1K电阻换成了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