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80D尾电机

楼主(2010-03-06):
我的180D在路上,看到论坛里各位达人说尾
电机
脆弱,不知是否是因为尾电机温度过高导致的,那么没有人尝试在尾电机上打孔散热呢?请各位高人拍砖,指点

网友:
180d的尾电机已经带了散热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飞机回来后我试着把孔从散热片打进去看看,有效果的话我会及时向大家汇报

网友B:
一是高温会退磁
二是碳刷磨损快,所以说脆弱

网友C:
高温会退磁

网友D:
CB180D尾电机本来就已开孔并加了散热器,短命的原因fenrirwo已经说了,这些原因我觉得是这电机的过载造成的,用CN12就非常好,飞了10分钟下来只有点烫,我们这的气温是20多度,要是气温在20度以下的时候,只是有点暖而已

网友E:
CB180尾电机是因为电刷磨损而报废的,不是因为高温报废。所以开散热孔无效。再说原厂尾电机,尾部本来就开有很大的散热孔。
我有个临时建议,你把原尾电机拆下,用注射器通过尾散热孔往电机内的电刷部分滴1-2滴机油就会延长大致1倍寿命,但是
这个方法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是个临时措施。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高手的指点,小弟十分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