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5 螺母

楼主(2010-03-07):
那里有 m1.5的螺母 卖?我想卖一个放在 250se的主旋翼固定座上。

网友:
1.5的不知道,1.4的深圳英泰FOX200配件上有

楼主:
哪一个配件 ? 我在淘宝上,找不到。

网友:
这两个配件上都有, 联系不上我也没办法啊,呵呵

网友:
实在找不到,可以把200或250的尾横轴截一段来用

楼主:
找不到们m1.5,我改了主旋翼固定座的螺丝口, 用了m1.6。

网友(2010-06-07):
我有1.4和1.6的螺母,M1.5的螺丝不可能有的,哥们,我估计你说的1.5螺母,尺寸不对吧,应该是美制0#的吧,这个螺母不是1.5的,标准件也没有M1.5的螺母,哈哈~~~~~~~~路过,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