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转无刷电机的转子

楼主(2010-03-07):
内转无刷
电机
的转子用的圆柱形磁铁可否用几片环形磁铁叠在一起代替用,原是20MM*25MM,中间过孔是5MM的圆柱形磁铁的,现想用5块20MM*5MM的环形磁铁代替行吗?组成磁铁的磁性方向跟原来一样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原来的环形磁铁充的多少磁极?最好与原来的磁极数相同,用1块条形磁铁找到每块磁铁的S极N极并做好标记,(要准确找到不容易)用5mm的轴将5块磁铁串起,将5块磁铁涂胶后同极性对准并夹紧,待胶固化后即可。

网友B(2010-08-27):
最好与原来的磁极数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