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完了 找高手

楼主(2010-03-07):
有个
电池
用万用表测量一切正常 都有电 但是插进飞机就没反应了 换了几个电调都是这样

网友:
那换电池。

网友A:
那就电池问题呗~

网友B:
难道是里面焊点断开了

网友C:
如果是测的平衡头有电,不一定是没电哦,接头脱了、插头接触不良都有可能。

网友C:
事实上,我遇到过多次插头问题。

网友D:
有很多垃圾电池,电压正常,但电池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