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螺旋桨打了好几下!安全问题!

楼主(2010-03-07):
朋友们!我是飞KT的!昨天晚上想试下车上的接收是不是好的!!就把飞机的油门和副翼接到了我的车用接收上!!!开控接电源!!螺旋桨转了!还是高油门!我是在床上弄的!!控制不住了我就把飞机往被子上摁!!一摁就听见马达声!!螺旋桨不转了!我用手一拨桨转一下!!把电源拔了在接上就又正常了!~这是电机就是这么设计怕打到人吗!!还是不正常了!

网友:
虽然不知道你说什么,不过也是知道不正常的。

网友:
楼主先学学写记叙文

网友:
   楼主小学时习作课没有学好吧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啊!看半天没看明白!

网友:
写的非有常意思

楼主:
可能我文化太高了 !!!怕你们不懂!就写的罗嗦了!哈哈!就是碰到桨!!然后马达空转!!桨不转!

网友:
有点像佛谒:桨欲静而电不止!

网友:
既然是河北的模友,那加一下QQ吧:306957509

网友:
这文字表达能力

网友:
可能是堵转保护吧。。

网友:
说实话我是没看懂楼主在说什么

网友:
朋友们!我是飞KT的!昨天晚上想试下车上的接收是不是好的!!就把飞机的油门和副翼接到了我的车用接收上!!!开控接电源!!螺旋桨转了!还是高油门! 我是在床上弄的!!控制不住了我就把飞机往被子上摁!!一摁就听见马达声!!螺旋桨不转了!我用手一拨桨转一下!!把电源拔了在接上就又正常了!~这是电机就是这么设计怕打到人吗!!还是不正常了!

朋友们,我有一架KT机,昨天晚上想在飞机上试一下枪控的接收是不是正常,就把KT机的1通和3通接到了枪控接收上,然后开控接电,接电后螺旋桨开始高速转动,我是在床上调试,枪控没有办法把油门关掉,就把螺旋桨按到被子上(LZ的被子面真结实^_^),然后就听见马达转,桨被被子卡住不转不了,然后在没拔电的情况下我用手拨了一下桨,把电源拔了在接上就又正常了(LZ艺高人胆大)。。。。。电机被强行停转后必须重新接电才恢复正常是怕打到人吗!!还是不正常了!(LZ。。。。。)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辛苦你了!哥们!!我又看了下!!桨强行停转后!定子就不转了!外面那壳在转!!就象你抓住螺旋桨!飞机转一个道理!

网友A:
你的電機軸滑絲了..

网友:
电调有异常工作保护的

网友:
试鸡鸡还到床上试,控制不住了就往被子上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電機軸滑絲了..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