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用KDS800和MD922感度一般调多少
別踫硪!倪贱

楼主(2010-03-07):
如题

网友A:
45%,我用的天9,锁的很稳

网友B:
回复是一种美德
。。。

网友C:
我用过,感觉很好,感度调多少就不记得了, 这是我发的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5223

网友D:
刚好我也是用这两个器件锁尾的。。。
锁尾的感度与陀螺仪装的位置,双面胶的材质、厚度都有关系的。。。我的是装在底板最后,单层3M胶,T8S控,感度75%。。。这感度别人会觉得大了,但我的机子锁得稳稳的,尾巴也不会抖。

网友E:
配合数码舵机,感度可以高点

网友F:
尽量大啊!!调到尾巴不摇为止吧

网友G:
不金鱼的情况下,感度越大越好~

网友H:
我的现在是72,尾巴向左飘

网友I:
我现在这配置是80!!
其实每台JJ都有一点差别的,JJ的重量长度等,各地区的气温也炒尽相同,总之多尝试就会得到一个你合适的感度

网友J(2010-04-29):
这个还是要自己慢慢试才能找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