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问题请吃饭咯!

楼主(2010-03-07):
请问老鸟们图片是怎么发的!我看别人发的图片都不是从附件发的,而且都是图文并茂那种的,上面是文字,下面是图片!从附件我会发,但是发出来的效果和那个不一样!而且搜了好多说明帖子,还都是以前的说明!
请教下是怎么发的,有没有等级限制啊!

网友:
没有等级限制
浏览 然后选中你要上传的文件
在后面有个描述
在描述里写下你想说的 就变成图文并茂了
如有不对 欢迎指正

网友A:
没有等级限制

图片前的插入键 点一下就OK了

网友:
标题a

引用 网友A:
没有等级限制

图片前的插入键 点一下就OK了

能说具体点么?
是先把相片用附件传吧?然后在编辑栏下面点击插入呢?
我已经试过了,一点插入图片是进到编辑框里去了,但是一发表后图片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等级限制

图片前的插入键 点一下就OK了

能说具体点么?
是先把相片用附件传吧?然后在编辑栏下面点击插入呢?
我已经试过了,一点插入图片是进到编辑框里去了,但是一发表后图片就没有了!!!

网友:
回帖要发图要点右手边的"回复"键进入高级模式

这里输入图的说明

这里输入图的说明

这是上传第二张

这是上传第二张

网友B:
那要在下面添加说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在下面添加说明呢???

等高手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