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几个菜鸟问题~!~

楼主(2010-03-07):
1.如果马达转速高,螺距低,飞机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2.如果马达转速低,螺距高,又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3.在急推油门时,飞机尾巴会抽搐一下,这是螺距和油门曲线搭配不好吗
4.飞机在空中突然失去动力,然后像熄火降落一样安全着陆,几秒钟后又可以起飞了,电池3.9V,这是电池问题,还是电调太小呢
我的配置是 450鸡鸡,GE-POWER 25C电池,凤凰35A电调,浩马3800KV,401+DS520。
沉底了?

网友:
1 、桨的转速和螺距要搭配合理,才能保证飞机工作效率。否则,不但效率不能实现最大化,而且也会造成锁尾性能不佳。
2、急推油门时,飞机尾巴会抽搐一下,这和螺距和油门曲线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取决于陀螺仪和锁尾舵机的性能及调试,当然和飞机的机械结构也有很大关系。
3、突然失去动力,原因可能是电调低电压保护了。重点检查电池性能和电调的低电保护设置。

网友:
1  比较稳
2 打舵比较灵活

转速和螺距还是要有个较合适的搭配的 任何一个太高 或者太低都不好

3 这种现象好像是可以接受的
4 应该是低电保护了

个人见解 请拍砖

楼主:
谢谢两位大大,请指点一下,怎么才能确定转速和螺距是否合理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大大,请指点一下,怎么才能确定转速和螺距是否合理呢
油门0时螺距-2度,油门50时螺距5度,油门100时螺距9度,这都快变成常识了

楼主:
为什么原厂说明书上螺距调整是 : 0 2.5 5 7.5 10呢?
油门是                                      0 25 50 75 100
潜水时看见很多兄弟都是用:-2 3 5 10 12
油门:                                 0 30 50 75 100
飞的是450,9度最高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