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3号H坦克改造

楼主(2010-03-07):
恒龙的3H坦克(3849)在恒龙坦克系列中的仿真度还不错,但仍有一些失真之处,如天线安装位置错误和炮盾过厚等问题.我对此进行了修正并重新喷涂.由于本人还是新手,不会旧化,所以做出来的坦克像刚出厂的新品,不够逼真,还请各位轻拍.详系的改造过程将在以后发布.

天线收起

天线收起

天线展开

天线展开

改造过的炮盾

改造过的炮盾

网友:
不错!!应该是倒数第2张图。炮塔两侧舱门开启后的行军固定器,低了: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2楼:不好意思,资料有限,只关注了外部,里面没有看到.麻烦高手详细指点下装反的位置.

网友:
小三不错啊,有米了入一辆

网友:
天线改的很好,挺逼真的

网友:
坦克很漂亮 ,我也有一辆3H,求问楼主是如何改炮盾的,请赐教,谢谢啦!

网友:
好厉害阿,怎么改的??

网友:
   很棒,旧化一下很漂亮的

网友B:
请问塑料版的坦克到底怎么样?有必要改金属件吗?如没必要我想省掉那两百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塑料版的坦克到底怎么样?有必要改金属件吗?如没必要我想省掉那两百多元
就看你有没有金属情节了,呵呵,改金属的多多少少都有点金属情节,塑料的也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