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4通道以上开关型遥控接收板,有高手能做到4mmx6mmx2mm以内吗?

楼主(2010-03-07):
必须低频,35MHZ以下,最好27MHZ。

接收板尺寸不超过4mmx6mmx2mm。

开关型。

4通道以上。

1.5V即可正常工作。

有三个通道输出电流大小可调。

楼主:
要做5mmx50mm的遥控电动力鱼雷。

楼主:
还有个小要求:
六通道开关发射板集成在FT06-A内部 这样我用一台FT06-A就能同时遥控潜艇和操纵鱼雷了。:loveliness:

网友:
2.4G还有可能,低频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

您是说尺寸太小了?你觉得最小尺寸是多少?

还是其他的要求太苛刻?我可以适当放宽。

楼主:
 我说一下大致想法,5mmx50mm的遥控电动力鱼雷:

一个通道:水平尾舵上下摆动
一个通道:垂直尾舵左右摆动
一个通道:电机启动和关闭(雷速不可调)
一个通道:引爆装药

楼主:
批量制造以后,每枚鱼雷成本肯定大幅降低。

楼主:
2.4G只能操纵鱼雷贴水面前进。

我想操纵鱼雷在大深度下作战,这样拍视频看着才过瘾。

网友:
27MHz光一个调谐线圈的尺寸就大大超过2mm的高度。4x6最多一个中周加一个晶体。
10x20x5也许还有30%机会

网友:
假如你的遥控距离只要求1000mm,就可以实现.

网友:
实现难度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