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关于10C

楼主(2010-03-07):
我买了个10C,是72M 10CP,请问与10CHP有什么不同么?知道的请解答一下,谢谢了

楼主:
就是这样写的10CP,不是10CHP

网友:
10CHP直升机版 摇杆短
10CP 固定翼版  摇杆长

功能上没有差别。

楼主:
不是10CHP是直升机版,10CAP是固定翼版么?我的是10CP,中间H和A都没有,不太明白有什么区别

网友:
你这种最NB,通用版的

网友:
。从来也没见过10CP啊

是不是又出新产品了啊我的是10CHG 2.4G的。
请高手来指教吧

网友:
印字的时候排版出错漏掉了一个字

网友:
中奖了
楼主拿这10C可以领取 小日本免费一游 的奖励

楼主:
说明书上有,就是不知道什么区别,我什么都不懂,本来想买HP版的,但是只有CP,店家说一样我是想主要偏重直升机,偶尔飞固定翼

网友:
我也又一次见10CP

网友A:
 CP是什么啊,难道是通用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是什么啊,难道是通用版!

网友:
CP确实是比较少见的版本,别人想要都不一定有呢!

网友:
油门的行程和升降通道的行程相比是一样长还是要短一点?

还有油门在动的时候是比较顺滑还是有一格一格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