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小O动力请教

楼主(2010-03-07):
各们老同志,我想用小闪电的动力及轴系,装在60CM左右的小O上,估计能跑到多少KM?谢谢

网友A:
请问你的小闪电的配置是怎样的? 依我看还是不要装。装了可能连启动都不可以。 我以前改过一艘75CM的,不可以。

网友B:
小刀鋸大樹?

楼主:
2040电机KV2600 3。17软轴系,50A电调

网友C:
LZ你这电机太小了!2040的电机带小闪电可以,因为小闪电船型特点水的阻力小,O艇是单体船,V型艇!水的阻力是所有船型中最大的!如果硬要上的话速度一定不会快,而且电机会很吃力!就如小马拉大车!

网友D:
建议上B3665 KV2400左右的

楼主:
谢谢各位,如果是带35CM的小O如何?

网友C:
带35CM的小OLZ你打算用玩具船改装吗?

楼主:
就是打算改装玩具船,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E(2010-06-15):
我纠正一点阻力最大的是深V速度慢与水接触面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