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我有一台恒龙老版本的虎式,想改成标准控,请教大侠

楼主(2010-03-07):
控是futaba 6EX HP,怎么对线路进行改造呢

网友A:
原车电路全部拆除,换威驰声组,声光效果俱佳,电调独立,价格稍高些。还有一种没有音效灯光的,价格便宜。
找小胖模型或胖胖的包包。

网友B:
电调指的是哪个很多插口的那个模块吗?

网友C:
换威驰声组比坦克都贵的多!

网友D:
呵呵 声组电调比坦克都贵

网友E:
我刚改了一台3818,控FF9,电调飞马30A两只,用副翼升降混控,现在坦克动力系统方面解决了,但由于用了标准的接收机坦克无法控制炮塔上下左右和发炮,有高手指点下如何控制炮塔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