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20的噪音

楼主(2010-03-07):
各位师傅我的机器怠速时有卡卡的声音 高速时噪音掩盖了这正声音 但有90分贝左右总之有点吵在边上的大声喊 这正常吗  如果不正常这卡卡的呻吟出在哪里 还有一点我刚使用的是时候没有说明书 没有吧高低速定到位 曾造成在高档时滑脱变成空转 这不会是问题造成的吧 请用过或有bf20的前辈解惑 拜托求您啦

网友:
一般应该是齿轮的声音吧。

网友:
估计是塑料齿轮打过齿损坏了

网友:
没有卡卡声的

网友A:
空档如没有此声音,挂档有,说明是变速箱的双联齿轮扫齿了,扭转机头,打开背面铁盖可看到。

空档也有此声音,拔掉电插头后用一字起旋开电机两侧的黑帽子,取出碳刷,挂档用手盘动主轴再试一下
1.如果声音没了,说明是电刷摩擦换向器的声音,调整一下电刷弹簧位置即可,或者不理他也没关系。
2.如果还有声音,有可能是减速齿轮扫齿了,卸掉6个螺丝掀开和电机相连的铁盖子可看到,和电机铜齿轮啮合的那个,换备用钢齿轮或问厂家要个塑料的装回即可,装回时低速转动并仔细调整位置使啮合位最佳。

网友:
楼上的回答好专业呀。

网友:
好专业

引用 网友A:
空档如没有此声音,挂档有,说明是变速箱的双联齿轮扫齿了,扭转机头,打开背面铁盖可看到。

空档也有此声音,拔掉电插头后用一字起旋开电机两侧的黑帽子,取出碳刷,挂档用手盘动主轴再试一下
1.如果声音没了, ...
是个行家

网友:
有可能是齿轮的精度不好,偏齿了。

网友B:
引用:
空档如没有此声音,挂档有,说明是变速箱的双联齿轮扫齿了,扭转机头,打开背面铁盖可看到。

空档也有此声音,拔掉电插头后用一字起旋开电机两侧的黑帽子,取出碳刷,挂档用手盘动主轴再试一下
1.如果声音没了, ...

 NOMO012000真是一个热情的好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NOMO012000真是一个热情的好人啊。

谢谢前辈。
惭愧,我机械基础很差,仅有的一点分享出来,希望能帮到楼主。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还不敢拆 再等等吧

网友:
不一样的床,一样的毛病,没车几下就脱档了,拆开床头箱发现双联齿轮与主轴齿轮扫齿。暂时不想换齿轮,偷懒就车了个弹簧销装在原换挡弹珠位置-对应的坑打个盲孔。 再也跑不了了。

网友:
像 电机上的铜齿轮和塑料齿轮在安装上如何对正?
安装时行程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