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0-03-07):
各位高手~!我是纯新手。有2个很菜的问题请教一下。
1.      2.4G控的发射机和接受机一定要型号配套才能用吗??还是凡是2.4G的发射机和接收机只要经过对频就能够使用?
2.       非2.4G的控,只要频率一样,就可以用吗?还是要求发射与接收机必须是配套的?

网友:
多潜水   多搜索

网友A:
1、一般2.4G的发射机必须使用它相同牌子的接收机才能使用。
2、非2.4G的控,即使相同频率也不一定能使用,买接收机的时候最好了解一下这个接收机是否兼容你的发射机!

网友B:
支持楼上,不爽lss.有种你去搜啊!~搜个毛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一般2.4G的发射机必须使用它相同牌子的接收机才能使用。
2、非2.4G的控,即使相同频率也不一定能使用,买接收机的时候最好了解一下这个接收机是否兼容你的发射机!
  建议LZ多潜水

网友:
1、2.4G的控各厂家采用的工作方式不相同,能相互兼容的很少。
2、非2.4G的控,还要分是PPM、PCM制式,FM、AM调制,能兼容的相对多一些。

网友:
建议使用同一个厂家的发射机 和接收机
要想兼容,毕竟是少数,而且效果不见得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上,不爽lss.有种你去搜啊!~搜个毛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