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三栖虾,望高人指点!!

楼主(2010-03-08):
新作涵道三栖虾,上来骚一下!
不废话先上图! 下 载 (213.55 KB)

网友:
下 载 (176.04 KB)

网友:
下 载 (189.39 KB)

网友:
下 载 (183.01 KB)

网友:
下 载 (191.58 KB)

网友:
浮筒是论坛收的,以前做过两个KT的都是防水不好,陆地飞行没过1分钟高度没过两米,这个估计也飞不起!全重500G左右!5叶64MM的涵道自己配的2040KV4600的30A电调 3S1500MAH 20C电池,静态试车发热严重,不到10秒就保护启动不了,估计只能当船玩了,这次肯定不漏水啦 哈哈! 以前没做过涵道,也不知道涵道角度应该怎么样!设备舱高于水鞋然后用固定微风机翼的办法固定舱盖,希望有一定的防水作用!

网友:
这虾还是飞虾???

网友:
用函道效率低,小心低速的时候失速

楼主:
没指望飞起来,先当船玩!不行就改回螺旋桨的!有玩过的朋友谁知道这东西应该配多大KV的电机和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更漂亮!做的?买的?

网友:
楼主的照片好厉害,看得我头晕。

网友:
4楼有我最喜欢的J10啊...哪还有卖啊?炸了两架..现在找不到卖的了..有的话给个短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