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买了架灰机 还是4G6的 痛苦了 没事 我问

楼主(2010-03-08):
很有深度的问题真是问不出来,就想问问 如何调让飞机悬停,现在不论我用微调 怎么调,它总是向左跑,如果说向左跑是正常的,那么就飞机本身该调的东西 有那些?怎么调,还有这个飞机的螺距曲线 怎么测算出来,目前没有螺距尺,应该有别的方法吧 ,希望各位老手的 多帮帮忙吧,我很有兴趣 玩这个。

网友:
这飞机太小,但动力不小,起飞时待桨甩直了一把推起来,不要忧郁,如果怕摔慢慢推起,就会左偏的你飞不起来它,但这个JJ随便碰碰还是会坏的,虚位也不小,建议新手不要碰它,还是用450入门吧,耗材价格比它要低,也稳定得多

楼主:
我是想买450呢 可惜我等不及了 ,厂家都没货,没办法了,只能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厂家都没货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象那些ESKY的 都没生产出来 一时拿不到货

网友C:
我估计一个月内,有人又出4G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一个月内,有人又出4G6~~~

我等出4g6.楼主500以内出4g6先联系我啊。
现在很矛盾,在ep200,yt250,smj215,和4g6中徘徊,450声音太恐怖,有心里压力。
入直1个月,cb100,对头小成。在考虑进阶了。
现在4g6在体重和飞行成本上占上风。但是陀螺貌似很吃亏。精度和动力系统也存在升级的蛮烦。
ep200、yt250在配件上站上风。陀螺也可配标准的,可是据说飞行成本和飞行的心里压力也大很多。
矛盾啊,矛盾。

网友:
都是离题万里的,好不容易有新手问了比较象样的问题就没人回答,风气就这样坏掉的。
悬停调整一定要让飞机升到一定高度,比如眼睛附近,脱离地面效应后才是真正的悬停状态。你可以把所有微调回中,然后悬停看看,前提是水平不能太菜,自己或者让别人看一下你一直在修正的是什么舵位,然后落地后往这里加微调,再起飞重复。差得太多的话就要调拉杆了,是舵机到倾斜盘的拉杆,120度混控的你自己看看动作联系就能知道该那根杆伸长缩短。螺距几句话很难说清楚,现在你估计还用不着,慢慢练悬停再潜潜水吧。

网友:
呵呵,飞机都是3分飞7分调的,再跟LZ说点离地前的工作。电机线拔光,上控电,各微调回中,上本体电,先确ren倾斜盘是不是各个方向都水平,然后看4个操作通道有没有反向,尾舵的反向最重要。然后拔电,接电机线,控的油门和油门微调放最低,3D开关关掉,接本体电,听听电调有没有一直在放音乐,如果是的话说明有问题,油门不在最低,这就要找老鸟看了,不要贸然乱动,否则有伤人危险。电调正常的话再推一丁点油门,看大桨转不转,不转说明电机反转了,无刷电机3根线里把2根对换即可。

老鸟有更好内馅的砖头请尽管砸,空心砖头就免了,写给新新人看的。

楼主:
非常感谢 各位高手,你们的经验,我看了 有眉目了,刚才把控 恢复出厂了,基本快崩溃了,舵机全乱了 ,折腾了一个晚上,原来才发现 模式不对,没白折腾,争取尽快能在室内飞起来。

网友:
LZ已经很牛了!!新手能飞起来不错了!!据说这个机 一碰 就大修!!维护费挺高的!!
LZ说没货的是ESKY的吧??  要玩就上正统的 450 模型....这类公司出的...性能都有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