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悬停不贫油。开3D模式就慢慢开始贫油,

楼主(2010-03-08):
(无正文)

网友:
调大主油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的很大了,我之前是开1.5圈。现在都2.2了,还是这样。中速也开到2圈了

网友:
发动机变热,油慢慢就供不上去。检查有没有漏气。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排气管吗,还是发动机

网友:
和排气管的温度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排气管是否漏气是必需检查的,如果漏气,管内压力不足,高速工作时油无法被足量的压入发动机,自然就贫油了。这是我的理解,不足之处也请高人指点。

网友:
期待详细解答...朋友昨天IDEL爆缸了...

网友:
怀疑55HZ的通病,我可能也因为这个缘故活塞穿了,昨天刚修复好的飞了五个起落没发现异常;油针从开始的2圈最后收到1。6圈样子,扭距已经基本出来;修复后加装了副油箱,不知道影响不影响油压

网友:
额。。。我昨天爆缸了。情况和LZ几乎一样,悬停正常的,我估计是副油针过富,主油针贫了。。。

网友C:
章鱼哈,昨天我600启动没开油管夹,飞车扫了大齿盘,我的蓝头怠速怎么调都不稳定哈!!!请教下高手,我怠速中速高速怎么见不到烟哈,应该说有,但是很少,高速排气管开始大量喷油哈,喷出来的油的颜色和我的油的颜色一样,我用的是CP15的油!!!!!还望高手解答!!!

网友:
不是应该用30的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章鱼哈,昨天我600启动没开油管夹,飞车扫了大齿盘,我的蓝头怠速怎么调都不稳定哈!!!请教下高手,我怠速中速高速怎么见不到烟哈,应该说有,但是很少,高速排气管开始大量喷油哈,喷出来的油的颜色和我的油的颜色 ...

哈,我第一次加油没开排气管管夹,卯足了劲加了2/3,手刚刚停,油又回去,汗。。。幸好那时候油泵的油管没有脱落,否则喷油要喷死。。。。

网友:
再看看油滤有没有堵!

楼主:
油路都清洗了,刚刚把化油器的全都拆来洗。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我爆缸后是全部清洗了一遍,目前没状况

网友D:
我的91机器主油针1.25圈富油针1.5圈 10C限速75% 原厂定速器时爆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排气管吗,还是发动机

其实是一样的,排气管漏气,会引起增压不行;化油器漏气,就抽不上油了。

楼主:
要把人搞疯了,今天去试还是不行,开3D两分种不到就开始贫油(青烟,而且少)主油针开到2.5了,中1.5   定速85%(JR)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91机器主油针1.25圈富油针1.5圈 10C限速75% 原厂定速器时爆缸

貌似你比alan还猛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把人搞疯了,今天去试还是不行,开3D两分种不到就开始贫油(青烟,而且少)主油针开到2.5了,中1.5   定速85%(JR)

什么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是JR的控。百分之85高啊,發動機不到17000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把人搞疯了,今天去试还是不行,开3D两分种不到就开始贫油(青烟,而且少)主油针开到2.5了,中1.5   定速85%(JR)
ym

試試甩掉所有副油箱, 油濾來試一下吧
很多人都有這情況, 不是油濾塞了就是副油箱在作怪, 當然, 所有油管也得檢驗一次
排管回壓也得看清楚有沒有斷開, 600,700 加副箱回壓差很大的.
如果是副油箱問題, 盡情把 頂孔開大吧. 80%問題都出自那裡
化油器裝機是有沒有壓緊. 很多人以為上緊化油器螺絲就算了.

油濾呢... 一般泡洗不成的...濾網最好燒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跟你说了吗?你那是飞行条件太恶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