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碳纤维管和球头扣如何连接紧固?

楼主(2010-03-08):
请问碳纤维管和球头扣如何连接紧固?或者能否告知商品的碳纤维拉杆和球头扣之间的那个紧固件叫什么?

网友:
你买一个碳纤维的尾舵机拉杆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试试AB胶

网友A:
球头扣连杆和碳杆用线绑好,滴502
想好看点外面再套个热缩管

楼主:
哦,我买了商品的碳纤维尾拉杆,看到有个铝制的链接器,一头有螺纹,链接球头扣,一头在碳纤维管里面,这个东西不知道淘宝上叫什么,哪儿有的卖,本来想用2mm螺丝代替直接插入碳纤维管,直接用ab胶,但是使用过程中发现不一定可以粘的牢固,有脱开的风险

网友:
的确是个好问题,我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球头扣连杆和碳杆用线绑好,滴502
想好看点外面再套个热缩管

我也是这么做的,好用,固定翼舵机连杆的做法

楼主:
给个图片如何啊,我不太清楚如何搞?谢谢了

网友:
碳纤拉杆??粘稳就不能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