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了讨论下飞行航线

楼主(2010-03-08):
大家飞FPV 时是按固定翼的 标准航线飞吗 从左飞到右在飞到左吗  我觉的没必要吧 还要花几千搞个天线跟踪 或者找个帮手专门负责天线转向 麻烦 我现在就只飞一条航线 天线对准1个方向 把飞机飞过去再飞回来 不往身后飞 天线 也不用移动  1个方向飞几千米足够了  欢迎各位模友拍砖

网友:
我还没用定向天线,普通3db的全向天线。以自己为原点,画几百米半径的圆圈飞。

楼主:
呵呵

朝太阳的方向是不能飞的  在阳光的照射下 摄像头什么都看不清 很容易飞丟的

网友A:
我飞大飞机飞远程的,都要事先规划航线的,比如今天沿哪条河飞到什么地方,相对于起飞点怎么飞,能飞多远,然后沿什么航线回来能够看到更多的风景;路上有什么标志性地标用来辨认飞机位置的。基本都是不规则多边形航线。小飞机飞低空的话那就无所谓航线了,看怎么飞刺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飞大飞机飞远程的,都要事先规划航线的,比如今天沿哪条河飞到什么地方,相对于起飞点怎么飞,能飞多远,然后沿什么航线回来能够看到更多的风景;路上有什么标志性地标用来辨认飞机位置的。基本都是不规则多边形航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飞大飞机飞远程的,都要事先规划航线的,比如今天沿哪条河飞到什么地方,相对于起飞点怎么飞,能飞多远,然后沿什么航线回来能够看到更多的风景;路上有什么标志性地标用来辨认飞机位置的。基本都是不规则多边形航 ...

经验之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