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行者”---首飞图

楼主(2010-03-08):
最近闲来无事,开始入行第一视频及航拍,于是乎就新入手了一架1.68米的天行者航拍机,恰巧000送了一套第一视频的设备给我,我就针对这架飞机的特点,自制了一个设备支架,同时也DIY了一个土制单向云台
这架飞机是空机,无色、无贴纸,所以机身外表也要自己DIY,不知各位看后感觉如何?
下面是我的安装过程,希望对有兴趣的朋友会有一些帮助。

机身外包装

打开后的包装(装机零件散落各处,需小心清点)

机翼成型很好,也很漂亮。

垂直尾翼已加了加强碳管

已简单拼装的机身

胶合前的分解

机身最单薄的机尾处已加了大直径碳管

设备舱身很单薄,需用纤维带加固

垂直尾翼加固第一面

垂直尾翼加固第二面,舵机线要小心连接,因为这2个线是从加强碳管中引入,需事先检查好,否则机身胶合后就无法更换,同时也要将垂直尾翼中的2根线固定好,否则也会影响胶合质量。

自制电机安装底板(1毫米玻纤板加2号米夹板)

涂上双组分胶,将底板安装到位。

个人心得:整个机身加固很重要,否则会给日后的飞行带来隐患。飞机机身胶合前别忘了嵌入垂直尾翼连接件和机舱连接件。
待续......

网友:
看不懂,抢个沙发坐坐: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啊,说明详尽。后面还有吗,等你的成品发布哦

网友A:
粘纤维带 这样粘能起加强作用? 怎么受力的啊?  其实不用粘吧,非要粘也应该粘在外表面啊,粘里面贴一层有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纤维带 这样粘能起加强作用? 怎么受力的啊?  其实不用粘吧,非要粘也应该粘在外表面啊,粘里面贴一层有作用吗?

只要你用的到位,用得巧妙,一样会起到加固作用。这样用不会影响外观,这也是我的主观愿望。

网友:
顶楼主 继续发啊~~~~搬个马扎等着看

网友:
垂尾的两片之间 塞入一些贴身的填充物 对强度也有帮助吧?  粘上了? 说晚了?

网友:
赶上直播,继续围观~

网友:
又见玻纤板,呵呵。弄的这么圆也不容易
等着看你的涂装,对这部分比较感兴趣。

网友B:
第一视频的意思是第一视角视频吗?就是不看飞机像导演那样不看演员只看监视器的飞行?

网友C:
看来老九要向无人机进军啦. 不过这段时间要小心了.一不留心搞个间谍名声就弄大啦.哈哈.还是要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视频的意思是第一视角视频吗?就是不看飞机像导演那样不看演员只看监视器的飞行?

第一视频是000的原意,而我只是想通过它来搞一个航拍视频,所以这2天还在找连接到电脑上的录音转换器件,你可有好的建议?当然,数码拍照部分和影视考虑做成双系统,可拆换添加,这样机身部分的负重就不会太大,从目前视频设备添加后的重心来看,是恰到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老九要向无人机进军啦. 不过这段时间要小心了.一不留心搞个间谍名声就弄大啦.哈哈.还是要赞一个.

我这个叫学着扁豆的折腾劲,只是折腾的方法不同而已,但却都在追求“折腾”过程中的快乐!

楼主:
继续上新图,我把整个涂装和机翼的安装部分省略了,我想这些部分,尤其是涂装,各有己见,各有喜好,还是随心随意一点的好。

这块加强板对电机的安装确实帮助很大,为了能装上这个3536的电机,原来电机安装的位置还略为的加大了一圈。

用8*5.5的电动桨通电后试了一下,拉力可达到1500克左右,还是很理想的,预计全载的推重比可以达到1:1以上

初露真容,

尾部舵机在机身合拢前一定要到位,还有我在机尾根部加了个机翼保护器,以增加降落时的抗磨能力。

机身后部往前看的感觉

420线摄像头的改造

摄像头外壳边上加了个球头,以增加联动的灵活性

自己DIY的可拆卸的摄像机架及简易云台,如在机腹部内安装数码相机时可拆除。

用一个舵机拉动摄像头,以保证摄像头可作平视、俯视45度、仰视45度的调整(用遥控器辅助开关)

平视时的姿态

这个发射器的安装既要考虑高度,也要考虑散热。

怎么样?这个涂装还行吗?

摄像设备的电源可考虑倒贴在设备舱盖内侧,这样既可以解决中心问题,也不会占用其它空间。

俯视全貌,是不是有点单调。

网友D:
没实践过,想象的问题,祝楼主爽飞!!!!!

摄像头如此靠前,飞行视野中没有机头参照,是否会不方便,看过不少FPV视频,似乎都能看到自己机头;
请问楼主,KX191所配镜头是多少焦距的?
如果191分辨率420,够吗?
前段深圳出差,买了两个号称520线的SONY摄像头板机,等待测试中。

网友E:
回复 楼主:

好啊,看起来不错,但是机窗盖怎么合拢啊。天线可以朝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如此靠前,飞行视野中没有机头参照,是否会不方便,看过不少FPV视频,似乎都能看到自己机头;
请问楼主,KX191所配镜头是多少焦距的?
如果191分辨率420,够吗?
前段深圳出差,买了两个号称520线的SONY摄像 ...

其实我就是不喜欢从视频里看到机身,确切的讲,我是想采集录像,而不是第一视频。如果想用第一视频来飞行,那我就会配视频眼镜,且会装在像真机上。
至于音像质量,初步调试还是不错的。听说摄像头关键是镜头的大小,这和感光度有关,感光度越高,成像也就越好,当然,这只是局限于鱼眼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啊,看起来不错,但是机窗盖怎么合拢啊。天线可以朝下吗。

可以啊!尤其是两侧,天线可以向下折的。即舱盖前部原机就有一个固定螺丝,可以锁紧。

网友:
这个可变角度云台设计的不错,让人想起了在医院里跟踪杜丘的摄像头
如果改成数码相机,这个舵机是否还能兼职快门功能?

我也不喜欢视频里出现机头,就像挡住汽车视线的那个A柱一样让人不爽。如果视频里一定要出现飞机,我就干脆把鱼眼镜头弄根碳杆索性架老高矗在那儿,对着下面拍到整个飞机在景物里移动,就像从另一架飞机往下拍那种感觉。

涂装虽不是我喜欢的颜色组合,但也清爽雅致。九叔属于往精致里折腾的主,不像我,把翱翔翅膀加两块泡沫就敢往水里扔了。

网友:
好机。会飞了也买一部

网友:
009手艺一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一视频是000的原意,而我只是想通过它来搞一个航拍视频,所以这2天还在找连接到电脑上的录音转换器件,你可有好的建议?当然,数码拍照部分和影视考虑做成双系统,可拆换添加,这样机身部分的负重就不会太大,从 ...

上海玩FPV的越来越多了
一起啊,呵呵
http://player.ku6.com/refer/xMi8LyfNQm5bHO0U==.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海玩FPV的越来越多了
一起啊,呵呵

很不错哦!你这个比我又上了一个等级了,不知道你只是考虑录像,还是作为感受第一视频的飞行?从视频上看,你是用的前拉(可以看到电动螺旋桨),摄像头是放在机头下面吧!

网友G:
感觉轴主平尾连杆安装有点问题
吧连杆安装到舵机摇臂的另一侧是否会好一些,连杆和摇臂会更接近垂直

网友:
不错,很漂亮,要是有EPO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轴主平尾连杆安装有点问题
吧连杆安装到舵机摇臂的另一侧是否会好一些,连杆和摇臂会更接近垂直

谢谢楼上的提醒,照片上的连杆还没装好,现在装好后,水平尾翼很灵活也很到位。

网友H:
这机没头罩真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机没头罩真难看

 不好看,但是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不错哦!你这个比我又上了一个等级了,不知道你只是考虑录像,还是作为感受第一视频的飞行?从视频上看,你是用的前拉(可以看到电动螺旋桨),摄像头是放在机头下面吧!

其实FPV的话再好的摄像头也比不上一个廉价的微型高清摄像机,所以目前的解决方案就是用摄像头视角来飞,再搭载一个高清DV来航拍
我视频里的这架飞机是非常廉价的翼展1米不到的EPS小塞斯纳,摄像头就按45度挂在了机腹,看见螺旋桨是为了可以用来参考飞机的姿态。

网友:
老九为了这航拍机着实下了力气,看了那么多的介绍,有点想法了:现在的航拍作品要么是模模糊糊,要么是搞得看客头晕目眩,但愿老九的力作能让人耳目一新,期待啊!

飞机不错,放大版的好小子或翱翔,已经飞得烂熟了,相信这架也会不负众望,只是建议首飞先卸下设备,代之重量相等得铅块,等试飞调试结束后再替换上设备比较稳妥。

摄像台的设计花功夫了,但从前出的长度看,似乎太长了,如果扣上头罩伸出好长一截,我看该摄像头不会做90度向下拍摄吧?探得太出也不安全,最好能融合机头罩设计。

涂装肯定是老九的最爱,顶一把啊!原来我以为能看见老九搞的美军无人机涂装,可能老九是留了一手吧。

最后期待老九的航拍机首飞成功!如有幸还是我帮你投掷上天。

网友I:
主翼好像一边高一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翼好像一边高一边低

楼上的真仔细!不是主翼有高低,是水平尾翼有高低,我已经把它调整好了。

网友J:
问一下,电机上推角几度呀?

网友:
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一下,电机上推角几度呀?

不好意思!上反角是飞机原有的,我没调整过。

网友:
神油大法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