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CB180D问题???

楼主(2010-03-08):
各位老大,我刚入手华XXcb180d 为什么尾
电机
油门到40左右的时候停转了啊 继续加油也没反应,回点油后猛加油会有反应,把机机放在地上,慢慢推油门,到40左右尾电机就停转,继续加油没反应,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电池 不行了?

楼主:
新机,刚充满电的,郁闷

网友B:
换个有保障的电池来测试,先确ren那尾电机有没有挂掉,然后看陀螺设置有无问题

网友C:
尾电机,挂了。这个故障时尾电机电刷磨得快没有。换尾电机吧,要是自己能动手的话改CN12

网友D:
这款机子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