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里有过了 FMS模拟软件了,现在又买了一套FMS的 ...
我的电脑里有过了 FMS模拟软件了,现在又买了一套FMS的。怎么删除以前的哪个软件啊?

楼主(2010-03-08):
我在电脑中怎么找都找不带原先 的软件所在处,但一安装新 的 ,就提示要删除以前的,
求-----什么方法能找到那个,给删除啊, 以前下在C盘的,现在找不到原先的,了

网友A:
按照顺序点: 开始 控制面板 添加删除程序 在添加删除程序里面找FMS 删除它就行了
找不到的话 就把FMS装在D盘 运行起来可能慢一点点 不过感觉不出来的

网友B:
到開始--> 控制台-->新增或移除程式,把FMS都給刪掉,再重新加入新買的F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