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控是选美国手还是日本手更好?

楼主(2010-03-08):
如题,新手买控,以前未接触过RC,主要飞固定翼,直机也偶尔飞,买JR-DSX9的控,美国手好还是日本手更适合呢?

网友:
主飞固定翼的话日本手比较好做动作

网友:
其实玩什么都一样,主要是看个人习惯

网友:
我认为美国手好,但是国内的问题是美国手的设备少.而且新手的话难以找到人带,只好自己练,除非用高级货和高手连线开教练模式.

网友:
美国一票

网友:
如果是新手的话当然是美国手mode2
mode2在世界上的拥有量占压倒性多数
不是说mode1就飞不好,但mode2的几十年来的普及自有其道理

网友:
固定翼用日本手更好控制!
原因:副翼和升降是固定翼最常用的舵面,两者分开控制相互干扰少,做动作的左右手步骤容易分解,复杂程度低!
举例:日本手做横滚=右手平打杆(飞机翻转)-左手顶杆(保持高度和姿态)-左手回中-右手回中(飞机改平退出)
美国手横滚动作=右手拉杆(飞机稍微抬头)拉杆回中紧接副翼平打(飞机开始横滚动作)副翼回中(飞机改平退出)
可以看出日本手共四个步骤左右各二,比较好控制和修正。美国手三个步骤全在一边,对控制精度要求高,修正较麻烦!
以上是个人感受,对老手无效!

楼主:
  貌似现在美国手更受人青睐一些。玩真飞机的感觉还是选择美国手吧

网友:
美国手--玩电直可以, 方便到 一只手可以玩!安详。。用日本手可要双手不离控喔!!

楼主:
网上搜索了一番,找到了个比较详细介绍美国手VS日本手的文章
日本手--美国手
2008年07月05日 星期六 23:07

        大家都知道模型飞机遥控器的油门和副翼在右手,方向和升降舵在左手,俗称日本手,称为[MODE1]。另一种手法是把油门和升降舵交换,也就是俗称的美国手,称为[MODE2]。非正式统计,全世界的模型人口有六成飞MODE1,三成飞MODE2(主要在美国区),另有少数的MODE3与其他单杆配置等不在此讨论。近年来由于电脑的普及,受PC摇杆设计的影响,加许多在美国学飞的留学生返台后的推波助澜,飞MODE2的人口有增加的趋势。我在台湾学飞是飞MODE1,来美国十多年也学会了MODE2。这里以个人经验比较二者的优劣点,以为读者入门时选择的参考。
    MODE1与MODE2的起源 话说在古早以前,也就是真空管的时代(现在的肖年仔大概没看过真空管长啥样子),遥控器是用发盘(和老式电话一样)或按键来操作,接收机只有一个动作,以橡皮筋带动擒纵器(ESCAPER)来推动方向舵,动作只有中立嗲或满舵。电晶体发明后,无线电装备的体积大幅度缩小,但操控仍是开关式,伺服机转动角度正比于遥控器摇杆的动角,台湾俗称遥控器[PROPO]的来源便在此。
当时的摇柑只能动一个方向,所以两个动作需要两根摇柑。方向控制最重要,所以摆的右边(CH-1,用右手的人多),升降舵就只好放在左边(CH-2)。这两个动作就称为[主要控制动作primary control],几年下来大家也习惯了。
当球形轴的二维摇杆发明后,油门便成了第三个动作(CH-3)由于世界上右撇子还比左撇子多,而且大家已习惯升降舵在左边,所以油门便放在右边,这就是MODR1的雏形。
科技继续进步,第四个动作也有了,于是副翼取代方向舵在[主要控制动作]的地位,方向舵被推到第四动作(CH-4),放在左手摇杆。当第四个动作要加进来时出现争议,尤其是在私家飞机普遍的美国。
飞轻航机的朋友最清楚,驾驶杆是副翼与升降舵,油门在左手,方向用脚蹬舵。美国飞友强烈要求把主要控制动作的真飞机一样放在左边的遥控器,称为MODE2,结果大受美国飞友欢迎,于是沿用下来。
其他地区在美国飞MODE1的不到5%,除了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几乎只在特技比赛才看得到。为什么飞特技的有较多人MODE1,这就牵涉到两种手法个别的优劣点。
主要控制动作:分开或合并
除了少数高翼练习机有方向舵没有副翼,飞机的三向操作几乎只用副翼与升降舵就可完成,这主要控制动作]应该分开操控(MODE1),还是合并在同一根摇杆上(MODE2)?
据说奥国籍的F3C世界冠军汉若曾以[一个厨房容不下两个女人]来形容MODE 1的好处(不用猜,汉若当然是飞MODE 1的)。的确,一支手管一个动作在学飞时较不易搞混。早年没有电脑摇杆的时代,学飞者没有先入为观念的影响,带飞时是师傅怎么教就怎么学。
只是隔一阵子就会碰到有人抬杆:[我是左撇子,为什么不是副翼在左手,升降在右手?]。别怀疑,真有这种把MODE 1再左右对调的MODE 3,不过这是题外话,我也从没遇见过。
MODE 2的最大优点是像真,操作方式和真飞机的操纵杆一样。七年前我在美国爱莲荷州时带飞过一位老美,用一架TOWER HOBBY的40级练习机,不夸张,一共四趟就放了单飞。
由于他的进场五边航线飞得实在是太直了,每个九十度转弯和尺量的一样,连地面滑行也是沿着跑道中线,根本不像莱乌,一聊之下才知道原来是HORIZON AIRLINE的机师。
也就是说有真飞机操纵杆的概念,学飞MODE 2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个人电脑PC的摇杆设计就是把主要控制动作放在一起,完各种飞行模拟或空战等游戏当然是和MODE 2一样。近年来我在加州带飞过的E世代小伙子们,学飞的进度比十年前同年龄的学生快的多,应该就是这个缘故。
飞特技动作时的比较
近阶到特技飞行,复杂的操控动作其实可简化为[主要操控]与[修正]两部分。以下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动作
主要操控 修正
右慢滚 ●油门固定在八分钟●右翼固定在特定角度,使侧滚一圈在5~8秒 ●左方向舵●推下舵●右方向舵
筋斗 ●拉升舵●放升舵改出 ●全油门●副翼维持机翼水平进入●收油门●副翼维持改出时机翼水平
MODE 1慢滚时右手飞动作,左手管修正,不会搅混。MODE 2就难些,在维持等速率侧滚的同时,同一支摇杆还有升降舵的修正,何况还有左手方向舵也要修正。
美国的比赛,即使到了高级组,还时常见到慢滚后机头指向偏航,或滚转速率改变,就是升降舵修正是干扰到副翼(操控者自己搅混,不是无线电干扰)。反观飞MODE 1的台湾,我去年(2004)回去主持F3C春季赛,无论新手或老手的慢滚都掌握得很好。
同样的,MODE 1触斗的主要操作在左手的升降舵,修正则是右手副翼与油门。MODE 2则又是全在右手摇杆,拉杆舵还同时要管副翼。所有的特技动作除直线外,都是侧滚(ROLL)与部分触斗(PARTISL LOOP)组合,可以想见MODE 1是占了优势。也因为有些原飞MODE 2的老美,为飞好特技而改飞MODE 1。几年来我在美国飞比赛时顺便算了几次,约有10~15%的选手飞MODE 1,比例是比平常在飞行场看到的高得多。
MODE 2就一定比不过MODE 1吗?再比较一个近年来比赛中愈来愈多的动作:
SNAP滚
右Positive snap roll 主要操控 修正
Mode 1 右手:右副翼左手:拉升舵、右方向舵 右手:收油门左手:结束前先放方向舵维持直进右手:补油门
Mode 2 右手:拉升舵、右副翼左手:右方向舵 左手:收油门,结束前先放方向舵维持直近,同时补油门
最后再看一个比赛常见的动作:失速倒转(STALL TURN),把两种MODE的操舵程序做个比较,
操作 MODE 1 MODE 2
模式 左手 右手 左手 右手
1 ●拉升舵 ●修正副翼维持水平●全油门 ●全油门 ●修正副翼维持水平●拉升舵
2 ●升 上升线 ●收油门 ●收油门●方向舵修正偏航 ●升降舵维持俯仰垂直线
3 ●拉方向舵,机头指向回转180度 ●拉方向舵,机头指向回转180度
4 ●升降舵、方向舵修正以维持垂直下降线 ●方向舵修正偏航 ●升降舵维持俯仰垂直线
5 ●拉升舵 ●修正副翼维持水平●补油门改出 ●补油门改出 ●拉升舵●修正副翼维持水平
其实两种模式并无显著的差别,不过个人经验觉得MODE 2在有侧风时对垂直线的维持叫MODE 1容易。实际比赛的情形又如何呢?看看吉普,海德与美国代表队近十年来在F3C世界杯的表现,丝毫看不出MODE 2有什么劣势。
总结来说,飞行是一种习惯动作,当熟练到[人机一体]时,手指操控只是下意识的动作。没有人、也没有时间在比赛进行中去想MODE 1该怎么飞、MODE 2要怎么拉。两种MODE是各有优点,只要操作者习惯就好。
假如你已会飞MODE 1,本身又是E世代的电完高手,不防试试MODE 2,说不定会发现飞得更好。当然搂~如果有模拟器的话,在电脑里头先熟练一下在实际上场,避免一个不小心反应不过来,

网友A:
如果非三角翼的话,美国手是无敌了。呵呵。无论如何,不管美国手还是日本手不重要,关键是自己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非三角翼的话,美国手是无敌了。呵呵。无论如何,不管美国手还是日本手不重要,关键是自己顺手。

网友:
wo shi 美国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非三角翼的话,美国手是无敌了。呵呵。无论如何,不管美国手还是日本手不重要,关键是自己顺手。

三角翼的话,mode2更合适。油门调好后,只动右手大拇指就可以飞到没电

网友:
刚入门我不会分什么手,拿到遥控就练,悬停练了很久还是挺不住,后来升级控,换了个9X2,才知道怎么分美国手和日本手,原来我的控是萝卜头的手法,后来升级9X2是美国手,刚买得控就不想拆开换手,所以就操练美国手算了,谁知练了一个星期,悬停比原来稳很多,而且学会四面悬停比对尾的时间还短,我想说的是,不是美国手最好,因为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总之,当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手法,你会发现进步特别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