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rd631和rd731的问题

楼主(2010-03-08):
两者都是dsmj的接收机.前者是六通道的.后者是七通.前者没有外接子接收.而后者有.请教用过rd631的朋友..和731有啥区别

网友A:
就是。。。你说的2个区别。。

差一个通道就差了天价。。。上8通就要上千块啦...有卫星 信号也强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一个通道就差了天价。。。上8通就要上千块啦...有卫星 信号也强点嘛。。。
是否是控制距离较远?

网友:
控制距离会远一些

其实基本没啥用。。。1公里眼睛也就看不见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