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者的玩家,来分享一下船的速度。和配置。

楼主(2010-03-08):
我有一条追逐者。
电机ETTI B29 电调ETTI 150A水冷。用39MM的浆。2S lipo 5800毫安。

静水单艇大概55KM/S  GPS测试数据。

网友:
追逐者按船底算最少有三种版本;净水版/破浪版和XX版。
个人认为追逐者的优势不是速度,是稳定性。
静水单艇55KM的速度还可以,有浪会更快的。
我是XX版,电机TX2220,KV5000或ETTIB29,KV4960,100A电调,36桨。速度还真没测过,比赛能跑23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一条追逐者。
电机ETTI B29 电调ETTI 150A水冷。用39MM的浆。2S lipo 5800毫安。

静水单艇大概55KM/S  GPS测试数据。
可以動用5800mah應要有更高的水平!65km/h是少不了......

网友B:
XX版为实验试模品,已经不再生产!绝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XX版为实验试模品,已经不再生产!绝版!

可惜啦! 那条船是又快又稳

网友:
量产的版本就是从那个进化过来的,跑浪是有快有稳

楼主:
额。。我今天才知道追逐者有3个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動用5800mah應要有更高的水平!65km/h是少不了......

为什么呢。。。。。我是业余玩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我今天才知道追逐者有3个版本啊。。。。。

只有2个 破浪版和静水版 都是综合了所有试制品的优点定性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2个 破浪版和静水版 都是综合了所有试制品的优点定性出来的.

船底有什么区别??貌似我那条是破浪版。。。。。。比军X慢多了。。。

网友C:
比刀慢是很正常的,毕竟要长几厘米,但要说综合性能追逐者应该是目前最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今天才知道追逐者有3个版本啊。。。。。

实际只有净水版和破浪版,XX版只是个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刀慢是很正常的,毕竟要长几厘米,但要说综合性能追逐者应该是目前最好的。

追逐者能不能配军X的舵支架,感觉追逐者配搭的多支架长了一点。转弯的时候不线性。打少了转弯半径太大。
但是再多打一点,就来一个猛转弯。。。。。

楼主:
另外就是 请教一下J8608大哥,你的追逐者最大舵机行程是否是用满了的?

网友D:
追逐者不需要行程打满的。。。。

因为船底的设计与别的船不一样,所以转弯半径可以很小。但通常情况不需要这么小的转弯半径。转弯半径小了,转弯掉速非常厉害。

这和出轴长度,舵架距离轴心的距离有关。。。哈哈。。

J8608自己的军 刀比自己的追逐者还快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追逐者不需要行程打满的。。。。

因为船底的设计与别的船不一样,所以转弯半径可以很小。但通常情况不需要这么小的转弯半径。转弯半径小了,转弯掉速非常厉害。

这和出轴长度,舵架距离轴心的距离有关。。。哈 ...

网友:
由此看来,greennio哥必是一个最求速度之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就是 请教一下J8608大哥,你的追逐者最大舵机行程是否是用满了的?

我的舵机行程右转设成百分之五十。

网友:
这两天我装个大浪版的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