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没劲 什么毛病啊

楼主(2010-03-08):
前些日子就发现
电机
起步没力气 现在基本挂了 转的很慢 简直就是爬 去掉皮带还是勉强转起来 转起来就恢复了 总之就是启动没力 内部的惯性断路器也没有问题 我怀疑电容挂了 ,有2个电容 不知道哪个是启动电容哪个是运行的/?容量大的是启动吧 ?请教..........

网友A:
容量大的是启动,容量小的是运行

网友B:
楼上说的对,看来是启动电容失效。

网友C:
二楼正解,换电容

网友D:
看看大电容是多少参数的 换上就行了。

楼主:
换电容居然没解决问题 还有高招吗???

网友B:
离心开关???

网友E:
原帖由
陈正
于 2010-3-9 21:34 发表
换电容居然没解决问题 还有高招吗???
电机发热吗

网友F:
是不是轴承的问题

楼主:
刚刚解剖了他 居然是离心开关 触点烧没了 焊上黄铜触点 O了。那叫一个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