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 450PRO 新春套装,适合新手买吗?

楼主(2010-03-08):
先阐明了,本人是新手新手再新手那种,从接触这个到今天也就4-5天霸,有点中毒,就这几天在论坛看了几天,玩模拟器玩了4天,加起来有几个小时吧,呵呵,现在想入个450,但是实在是什么都不懂啊,那天参加了本地的航模聚会,就是去看看,也和一些稍微能撑得上老手的几个人聊了下,说叫我直接上亚托 450PRO 新春套装,说这个方便适合新手,但是呢,本地航模的老板说叫我先上山寨的,飞越什么的,现在就是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请教坛子的老师们给点建议,
1现在本地实体店有450pro的高级套,价格3200,网上新春套450pro最低3000左右吧,
2山寨的本地也有,价格老板说最低可以配到1000左右就可以飞,也可以随我选电子设备,
就是说两种本地都是比网上贵出不少啊,其实本意是想自己装,这样有点成功感觉,就是不知道好不好装,还有就是调试的问题,不知道这些我能不能胜任,要能胜任的话,我就在网上买了,还是必须本地,因为有人装机和调机,
希望大家踊跃的给我点建议啊,支持下我这个刚入行的超新手

网友A:
新手上至少前一两次都是要炸的,所以先买个几百的山寨机练练手,直接练到一块电对尾悬停2-3M直径的园内,不炸机,再买个YT的好好练吧~~

买YT就是图个精度和质量,但是炸几次之后,再好的精度也没有了~~

网友B:
你哪里的啊

网友C:
建议买SPOT,PRO安装很麻烦,不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上至少前一两次都是要炸的,所以先买个几百的山寨机练练手,直接练到一块电对尾悬停2-3M直径的园内,不炸机,再买个YT的好好练吧~~

买YT就是图个精度和质量,但是炸几次之后,再好的精度也没有了~~

谢谢建议,这些我也知道,技术嘛,现在我在模拟器上対尾悬停已经还不错了,老手都说真机450要比模拟器好飞的多,几百的山寨机?是光说的是空机吗?电子设备呢?是配稍微好点的,还是山寨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哪里的啊

呵呵,都叫贵阳新手了啊,肯定是贵阳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买SPOT,PRO安装很麻烦,不适合新手

安装很麻烦是吧?本地倒是有卖,但是要比网上贵出600块来,本想是自己安装的,就是怕不会安装和调试了,所以才来请教,谢谢

网友:
山寨吧!另外模拟器玩几小时肯定不够的!一天几小时..坚持一个月!(可别乱飞!悬停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面边飞模拟.买架空机装拆他个几次..闭关一个月后.买电子设备和控!装上..爽飞吧!!我保证你处飞不炸!

网友:
这么新还是买套凤凰新春版吧,练好模拟器再说

网友D:
还是老话啊

先进个好点的遥控器 先飞好模拟器...机子不要买套装 套装很多东西玩上了就发现要出掉!!!!
整套飞机分以下几个部分: 1 机身  2 遥控+接收 3 陀螺仪
以上3项(绝对不要差的 直接上好的 绝对不后悔!)机身可以上YT SPORT就好了! 遥控 几百块上 6EX HP   1千多点就上6EX 2.4G或者DX6I  上1600元上DSX7 最理想!  陀螺仪最起码要上正货GY401!
4  锁尾舵机  5 十字盘舵机 6 电调 7 电机 8 修机专用工具 9 易损配件
锁尾舵机 可以用国产 恒吉922    十字盘舵机要3只 可以用恒吉933 或者辉盛MG90性价比都很高! 电调要上好盈40A耐炸好用! 修机工具必须的有 球头钳 内6角螺丝刀 1.5mmX2 2.0MMX1 2.5MMX1 套筒4.0mmX1 5.5mmX1 还必须有镊子 尖嘴钳X1 备用机身螺丝1包  螺丝胶  强力模型用双面胶  模型用魔术贴 螺距尺 扎带 桨托 标尺  等等!!
10充电设备 11 电机 12电池
然后不得要说的是充电器  充电器最好上好点的平衡充 起码正品B6以上的多功能平衡充!B6不带风扇!米够最好加多点钱买个带风扇的!例如X605是B6升级版!要安全最好用就上UNA6独立平衡充!!
电池又分 LIPO聚锂  和 A123电池!!价格差不多现在!一般的新手适合用A123电池耐用可以起落无数次!!不过一般配套的飞机是飞聚锂电池的!要飞A123要换专门的电机马达!市面上国产最好的是朗宇S2220卖一百多!还有性价比比较高的傲翔AX-2218!九十多块!
搞几块电池是必须的!!
以上12项 是必须品! 全套搞出来!!大概4000左右!但是绝对是走得直线!!不走弯路哈!
哈哈!!说了一大堆!!其实我也是刚入魔一个多月!!不过一路走来自己飞飞!看贴无数说点心得还有点了!以上是不走歪路!!新手建议配置!!都是些绝大多数朋友推荐实用性价比最高的 宝贝!!LZ可以参考一下!!其实机子并不难装...基本多模型有兴趣的兄弟拿回来看说明书就懂装了!!当然最好身边有老手指点可以一日千里!!  希望LZ也玩得爽!一起爽飞!!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进个好点的遥控器 先飞好模拟器...机子不要买套装 套装很多东西玩上了就发现要出掉!!!!
整套飞机分以下几个部分: 1 机身  2 遥控+接收 3 陀螺仪
以上3项(绝对不要差的 直接上好的 绝对不 ...

真是十分的感谢啊!!!写的好详细,恩,我一定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
不用不用

哈!! 吹吹牛也是我兴趣!哈哈! 东西看多了 就想吐点东西嘛!!有高手另有高见!!小生 也是求教的!!

网友:
多练习模拟器才是王道

网友:
OH 发现我写重复了2项

我写了2次电机... 重复了

网友:
你买个JR   DSX9   2.4G  遥控  吧    哈哈   一步到位    飞机就买山寨机身可以了     买好一点的电子设备啊     新手都要炸的不用买太好机身    我开始也和你一样   想买好机身    回来高手们说   等技术好了在买好点的飞机吧

网友:
我认为

我觉得新手炸机 悬停 什么的掉下来一般就损失基本配件!...一般损失都没有老手大.!!旋头什么的..基本是炸不烂的!...山寨机身 一下子 这个什么装不紧!或者仪器装不进去! 螺丝太软!一下断了!!!拉杆长度不符合标准!!!要不就是精度差 虚位大....!等等 省略一堆!!!一步到位上好机身是必要的!!

网友E:
你不是有实体店么 怕什么 找老鸟给你个中等配置, 然后下单给你的实体店老板 让他照单给你装拿货组装  组装调试让实体店的给你调 修机多请教当地魔友不行直接找卖你的老板,因为你肯定还地买配件他肯定帮你免费调。OK了 以后摔多了自己就会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有实体店么 怕什么 找老鸟给你个中等配置, 然后下单给你的实体店老板 让他照单给你装拿货组装  组装调试让实体店的给你调 修机多请教当地魔友不行直接找卖你的老板,因为你肯定还地买配件他肯定帮你免费调。O ...

谢谢啊,说的很有道理,大家给给点中等配置表啊,我参考下,

网友:
又出来啦

 我给那个 就是起码能爽飞的最低配置!!  上不了我写的那些配置 基本是不可能爽飞得了的!! 迟早会冒一堆问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