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 450PRO 新春套装,适合新手买吗?

楼主(2010-03-08):
先阐明了,本人是新手新手再新手那种,从接触这个到今天也就4-5天霸,有点中毒,就这几天在论坛看了几天,玩模拟器玩了4天,加起来有几个小时吧,呵呵,现在想入个450,但是实在是什么都不懂啊,那天参加了本地的航模聚会,就是去看看,也和一些稍微能撑得上老手的几个人聊了下,说叫我直接上亚托 450PRO 新春套装,说这个方便适合新手,但是呢,本地航模的老板说叫我先上山寨的,飞越什么的,现在就是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请教坛子的老师们给点建议,
1现在本地实体店有450pro的高级套,价格3200,网上新春套450pro最低3000左右吧,
2山寨的本地也有,价格老板说最低可以配到1000左右就可以飞,也可以随我选电子设备,
就是说两种本地都是比网上贵出不少啊,其实本意是想自己装,这样有点成功感觉,就是不知道好不好装,还有就是调试的问题,不知道这些我能不能胜任,要能胜任的话,我就在网上买了,还是必须本地,因为有人装机和调机,
希望大家踊跃的给我点建议啊,支持下我这个刚入行的超新手

网友A:
预算足就买 pro  预算少就买山寨 玩的开心就好  不过还是建议楼主多上模拟器

网友:
pro不适合新手,亞拓sport 450比較适合新手,兩種機維護修機過程不同,sport對新手比較容易接受

网友B:
看样子,你们那的老板人还挺厚道的

网友:
新手上SPORT 但是炸机如果上原厂件的话不包含大桨一般一次的维修费用在50块左右 如果pro的话会更贵点

网友:
新手别上SPORT,先练好模拟器,再上山寨机,后上SPORT,除非你的米无处用!!

网友C:
建议 你本地买,自己装虽然很后成就感,当你飞起来首炸后,你就会很有挫败感,有人帮你修的话,你会进步很快的。否则要走不少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们那的老板人还挺厚道的

呵呵,怎么个厚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算足就买 pro  预算少就买山寨 玩的开心就好  不过还是建议楼主多上模拟器

预算嘛,倒是无所谓,到然能省就省了,主要是不懂,怕走弯路,到时候花的钱更多,所以来听建议,现在主要问题是,是不是一定要有个老手在身边,或是在当地买,因为有人装机和调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 你本地买,自己装虽然很后成就感,当你飞起来首炸后,你就会很有挫败感,有人帮你修的话,你会进步很快的。否则要走不少弯路。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阐明了,本人是新手新手再新手那种,从接触这个到今天也就4-5天霸,有点中毒,就这几天在论坛看了几天,玩模拟器玩了4天,加起来有几个小时吧,呵呵,现在想入个450,但是实在是什么都不懂啊,那天参加了本地的航模 ...

装备不是最重要的,练技术是首位

如果是新手,为了练习不用上yt,时间不用太长就全是山寨了。

新手直接上 飞魔士 450pro 皮带版(600左右体验pro的同时也降低了成本,首选), 65mg舵机(淘2手 3个300左右),陀螺 401 or 520(以后别的JJ也可以用),这样才1000多,再买个好点的控(一步到位3000以内),电池一般耐操就行,等等,其他的就随意了

网友:
有钱就上亚拓450sport套装。钱少就飞越450sport,锁尾用gp750+ds520,现在收二手的也便宜,舵机用md933。动力就XXD电机+ 好赢电调。控可以一步到位,买好点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朋友们,我是准备搞一套亚拓450PRO的套装,在搞一个山寨的机身了,身边老鸟推荐的飞跃450V2.5吧,好像是这个型号,价格是378,我是准备拿亚拓的电子放到飞跃上,亚拓空机暂时拿来当装饰品了,不知道大家对我这个想法,有什么评价呢,和什么建议

楼主:
哦,控我还是选择DSX7.M2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朋友们,我是准备搞一套亚拓450PRO的套装,在搞一个山寨的机身了,身边老鸟推荐的飞跃450V2.5吧,好像是这个型号,价格是378,我是准备拿亚拓的电子放到飞跃上,亚拓空机暂时拿来当装饰品了,不知道大 ...

这主意还行。如果想省着点儿玩,套装里的原装碳桨和40C电池都可以卖了,能换不少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主意还行。如果想省着点儿玩,套装里的原装碳桨和40C电池都可以卖了,能换不少配件

哈哈,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新新手就别买山寨机了,买托子的sport好,山寨机只合老鸟改装

网友E:
回复 楼主:

DSX7.M2 现在几乎是买不到的 除非收二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DSX7.M2 现在几乎是买不到的 除非收二手吧?

呵呵,看来你最近没怎么关注了,淘宝上的商家们,都在陆续的到新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