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虾求助:JR9303充电口被短路后关不了机

楼主(2010-03-08):
前两天想用多功能充电器时候充JR9303(美国版的JR9X),结果插充电头的时候不小心被我短路了,烧了保险丝。结果换了保险丝后发现开关在OFF状态下遥控器还在工作,但显示屏显示电压比正常低1V左右,机器死活关不了,只能拔电池。而在开关在ON位置的时候,遥控器工作又是正常的,接收机也能接受到信号。不知道那个地方挂了(比较怀疑是某个二极管烧穿了)。现在比较郁闷,问题不大不小,想拿去送修,控又是在美国买的,虽然有一年保修,寄过去也不现实。倒是在网上看有人搞专业遥控设备维修的,问了一下,就这个问题要修的话居然要收2XX元 。唉,有那位高人指点一下就好了。正好北京禁飞,估计得耗上一段了

网友:
自己拆开看看,检查一下,发几张照片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就搞定了

楼主:
拆开看了,板子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能看出的就是保险丝烧了。最近人品不行,先是烧了个多功能充电器,换了充电器后又是挂了遥控器, 。唉,打算送修了

图片

插口被我短路了

插口被我短路了

图片

插口接线与后板的连接处

插口接线与后板的连接处

图片

被短路时这个保险丝烧了

被短路时这个保险丝烧了

图片

接高频头的部分,不过好像这部分没问题,发射机还能正常发射信号

接高频头的部分,不过好像这部分没问题,发射机还能正常发射信号